[慧荣] 请教2246EN的U盘问题

楼主(2023-03-01):
自己买的2246EN板子和闪存贴的,有15177,1EFL等颗粒,之前不会RDT,所在开卡成功就开始使用了,重度使用,平时作为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所有资料都存在U盘里,直接打开和保存,一天使用9h+,读取和写入量不大,就是一直插着,平时也没有删除硬件再拔的习惯,基本上用完直接拔掉

问题是,使用一段时间(2-8个月)后,就开始出现:插上U盘,识别变慢,后来慢慢就需要插第二次、第三次才能识别,最后直接就识别不了,但是,3.0的U口找不到硬件的时候,2.0还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丢失了部分资料,换了flash就正常使用了,说明不是主板问题,自己尝试过刷1351的固件,重新开卡,RDT40bit可通过,35bit就过不了,仍然无法使用3.0口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有点难啊   等大佬解答

网友: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对46en来说,35bit ecc已经算是特别宽松的要求了,如果还过不了,那颗粒品质令人堪忧。

另外个人感觉 ,东芝闪迪15nm的颗粒,上46en怕是吼不住,上纠错更好的主控吧,比如ps3111,sm2258xt。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而且U盘温度高,自己用尽量低ecc高温rdt,跑出老化块,而且这些mlc都差不多半口气的,不建议用了,这些老骨头做普通u盘低温慢速还能苟一下,换颗粒先加焊或者重贴在排除颗粒问题,35ecc不过有可能设置问题,可以向别人请教下
可以买一些个人淘汰的盘或者新的tlc盘自己拆颗粒,价格贵点但靠谱,速度已基本够用,没必要秀跑分

网友:
你这种用法,它还能认已经很给你面子了。碰上大M的主控,直接就不认盘。

网友:
翻了下,原来我一直都是10bit RDT的,难怪装的几个盘,连续、断续使用了4年了,都没出问题。USB3不认,它不像储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用久了,拆机颗粒扛不住了,老化了?

网友:
学习了。西装老范说的有理。

网友:
有个46xt的和你一样状况,经常拿出来跑圈玩。就是颗粒不行了,当年让卖家拆了贴3268和3281继续服役目前没挂

网友B:
重度使用,还是15177这种高速颗粒,再加上2246EN高温主控,对供电要求是很高的,长时间对U盘肯定不好。如果是我,我会吧15177拆下上3280、3281之类的U盘主控。因为你主要不是导数据,是当工作盘用的,这还不如使用更加稳定的U盘主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我的方案需要调整一下,手上有3281的主控板
之前用IS903,时间长了会出现插上找不到盘的情况,再用了一段2246XT,也是过一段时间就掉盘了,然后改用2246EN,已经买了2258H板子,还没买到什么能用的颗粒

网友(2023-04-11):
开成PSLC吧 也许还能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度使用,还是15177这种高速颗粒,再加上2246EN高温主控,对供电要求是很高的,长时间对U盘肯定不好。如果 ...

谢谢,终于有空重新做了一个3280+15131双贴,工作温度真心不错

网友C:
先换个电脑排除usb接触不良的可能,U盘usb接口内针脚挑一下,长期插着运行是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我觉得颗粒体制问题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电脑排除usb接触不良的可能,U盘usb接口内针脚挑一下,长期插着运行是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我觉得 ...

USB口肯定不存在问题,手上有几个U盘,台式机,笔记本,单位的台式机都在用。

针脚也试过,从外面看中间那个有点黑,但是测量过,中间那脚是GND,也挑过,还是一样

目前已经有3个这样的2246en板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昨天在家试了一下刷1351的固件,笔记本2.0口刷了一次固件后,去台式机3.0口插上识别了,安装了新驱动,也格式化了磁盘,但是拔出来再重新插就和之前一样了,插上以后灯亮,但是没有硬件,真是迷一样的板子,现在有点怀凝是固件问题(ISP?)

最近做的2258H+1efl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我怀疑是不是和我直接拔U盘有关,我基本上不删除硬件就拔U盘...

楼主:
2258H用的是intel颗粒,不是1efl,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而且U盘温度高,自己用尽量低ecc高温rdt,跑出老化块,而且这些mlc都差不多半口气的,不建议 ...

请教一下,有没有哪些型号的tlc的ssd可以拿来拆颗粒的?最好是单颗512G或更大的

网友:
当移动盘用,我不希望它有太复杂的结构,如果是我,能用3267就3267,能58xt就58xt,不会上46en和58h

楼主:
刚晚上刷了1124A 版本,usb3.0就恢复了

今天下载了6-7个版本,试两三个,好了,usb3.0顺利识别了

具体能用多久还要看情况

网友:
USB3.0这块应该是接口老化,换个线或是给板子换个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