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U盾

楼主(2023-03-01):
手里几个U盾用不着了,拆解给大家分享
正面

反面

芯片1

芯片2

芯片3

网友:
U盾一般都有防拆设计吧。。

网友:
可惜没有什么再利用价值。

网友:
这玩意到期后各银行就不给续办了,慢慢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转账上限就不能超100w

网友A:
U盾实际上就是一种数字证书,它是永久不会淘汰的,不过最长期限也只有五年,过期后仍然可以自主在app延期,这样又是5年有效期。这玩意闲置后如果能找到量产工具都是可以量产出来一个小U盘或者软盘或者光驱。发现最新的U盘是一张薄膜卡,直接贴到手机SIM上面使用。也还有一种是复合SIM,需要更换成那种有STK功能SIM,它即是手机卡又是U盾。

网友:
这玩意我好像还有好几个呢,都是很新的,貌似就用过一次,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B:
被手机银行替代了,估计就企业用得多,个人估计少了

网友:
有个工行的,现在看可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手机银行替代了,估计就企业用得多,个人估计少了

是的,我也有2个银行的U盾,现在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网友:
开放了移动支付,没用了

网友:
U盾淘汰了只能被拆件了

网友:
我有工 农 建 的这几年用得少也是数字证书不给续办了

网友:
农行的证书到期了可以提醒你到网上更新证书后继续使用。

网友:
记得最早接触U盾还是2004年淘宝活动送工行U盾,那时候弄了两个。后来银行给升级换了新的(有屏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盾实际上就是一种数字证书,它是永久不会淘汰的,不过最长期限也只有五年,过期后仍然可以自主在app延期, ...

有数字的密码卡,给我签字的单子上写着永不过期,结果还是过期了,垃圾。

网友:
某些行业里,不会被淘汰
前些天还被迫弄了一个,简直了

网友:
能拆个点元件用用,液晶也还能利用一下

网友:
可惜没有什么再利用价值

网友:
我今天了拆了一支,接触不好,小灯有时候不闪,转账界面出不来,拆开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用手按歪点能用的,拆开把USB接口焊了一下,还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以前有一个,不知道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