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WH-1082史密斯小厨宝维修小记

楼主(2023-03-01):
前几天一同事拿了一小厨宝委托我维修。

检查之后未发现短路,但有轻微漏电。之后就是拆机过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EWH-1082外观

EWH-1082外观

四角及中间螺丝

四角及中间螺丝

卸下后盖及塑料遮丑盖

卸下后盖及塑料遮丑盖

拔下温控纽

拔下温控纽

拧下温控纽下3个螺丝

拧下温控纽下3个螺丝

拿出保温棉

拿出保温棉

拆开面板

拆开面板

拿出加热芯及镁棒

拿出加热芯及镁棒

密封圈

密封圈

保温棉居然有编码

保温棉居然有编码

加热管和镁棒

加热管和镁棒

进水管和桶内沉积物

进水管和桶内沉积物

拧开这端可以少拆点东西

拧开这端可以少拆点东西

拆机后发现温控器保温棉湿身了,增重不少,进一步拆发热芯,拆完后发现不太像这边漏水,但还是在密封胶垫内外打胶再复原。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桶内的沉积物没法清除。装回去的时候替换了温控器下方固定面板的那个带中心柱的六角螺丝。拆面板的时候可以拧开固定面板支架的一端,这样可以把面板从中间穿过,可以少卸螺丝。

楼主:
保温棉干了之后装机测试不再漏电,等机主来拿的时候,问清楚了,才明白这个上出水的小厨宝热水出口接头那有点漏水,估计主要的漏水点在热水接头那,漏的水顺着外壳流到温控器下方保温棉处等保温棉湿透了就把下方的接线也搞漏电了。

网友:
手艺不 错,明确故障后可适当避免再出问题

网友:
镁棒换换吧,

网友:
用小区的二次供水,一年要清洗好几次水箱并测试水质,前些年也买了个净水器,都半年多了前置滤芯还是干干净净,后来就把净水器去掉了,因为这时净水器感觉已经没有作用了,反而有二次污染问题。

网友:
发现问题和确定故障点是关键,维修难呀

网友A:
看起来没有严重的锈蚀,晾干应该就能好了吧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应该是李逵不是李鬼(仿A.O.SMITH品牌logo的寨货太多了)。看镁棒已经基本耗尽了,应该顺便更换了啊,小厨宝与独立镁棒安装位的大型热水器不一样,更换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我家的厨宝是万和的,5年多用下来镁棒估计也差不多了,天暖后抽空也拆开检修更换一下。

网友:
镁棒好换么

网友:
感谢分享拆修经验,留存备查。

网友B:
即拆开用除垢剂洗洗里面。

网友:
胆肥,帮人修这个。

楼主:
1没有配件,2锈蚀太严重,镁棒和发热芯是一体的,没敢尝试是否能单独拆下镁棒,3此次维修是没有经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严重的锈蚀,晾干应该就能好了吧

是的,晾了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拆开用除垢剂洗洗里面。

我这是维修多媒体的,没有清洗的条件

网友(2023-10-20):
请教这个加热棒的接线端子,不像是螺丝拧的,绝缘保护套盖住了,里边是卡口吗?如何松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