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砂GP035-10/35V10A线性可调电源拆解并改220v输入

楼主(2023-03-01):
高砂GPO35-10,35V10A线性可调电源,该电源净重13kg,原机100v输入,到手时成色不太好,拆开打理一下,顺便改成220v输入

改220v需要改动:1、换掉开关上并联的那个电容,因为耐压不够;2、主变压器初级绕组由原来的并联改为串联,直接改跳线就可以;3、小变压器
初级绕组由原来的并联改为串联;4、原机散热风机是100v的,需要改电路或者换成220v的,多种方案测试发现,直接更换成同规格的220v风机为最佳方案,本打算用原机的100v风机改到主变压器的100v绕组上,发现整机不工作,此方案不可行,原因是:此机使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调节变压器的初级然后达到改变次级输出电压的,在其中一个100绕组中加入风机会影响可控硅调节电路的工作;

机器到手时的样子:

打理后的效果:

内部图:

打理过程中拍的:改好的主变压器和小变压器

硕大的主变压器:

主滤波电容:

镀金的接线柱:

主板:

网友:
老电源用料是非常养眼

网友:
太重了,只能放桌面上用了。

网友:
这在当年也是高端货

网友:
主板上的元器件排列看着好舒畅。

网友:
真材实料…好大一头牛…

网友:
用料真棒!看着爽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用的,输入原来怎么是100v

网友:
很好的电源!用料实在,性能应该很稳定。

网友:
用料真的不错

网友:
满满的喜感!

网友:
电源看着用料真 实 在

网友:
原来设计时就考虑了220V电压切换吗?

网友:
方案定下来就好

网友:
用料真实在,这么饱满看着爽

网友:
这用料和做工看着有些年头了,当年也是高大上的产品。

网友:
这用料,眼馋了

网友:
好丰满的电源~太有耐心了~

网友:
看着很有分量的电源,日本人都是不计成本,力求做的最好!

网友:
这做工用料,国人能干也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