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印图片遇到奇怪的事

楼主(2023-03-01):
需要打印一张试题带答题卡的彩色图片加文字结果直接打印出来的是显示不全的黑白图片加文字,在电脑上用picasa 3图片查看器看只显示一小部分,但是在手机上看是正常显示,最后只好在手机截屏打印就可以正常打印整张图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文件损坏了,有些软件可以强制打开,

网友B:
图片看看呢,什么格式的,打印机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损坏了,有些软件可以强制打开,

我觉得像有什么类似防盗代码似的目的就是不让打印罢了。

网友C:
看看打印机的设置是否正常,打印图片与打印文档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是不是跟图片格式有关,换个支持格式多的图片浏览器,比如honeyvie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看呢,什么格式的,打印机设置问题吧

是jpg格式的用ps软件打开就正常显示但是用picasa 3打开就只显示一部分内容感觉是有什么代码阻止部分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打印机的设置是否正常,打印图片与打印文档还是有区别的

是图片不是文档,打印机是正常的一样的图片通过手机截屏后再打印截屏那张图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jpg格式的用ps软件打开就正常显示但是用picasa 3打开就只显示一部分内容感觉是有什么代码阻止部分功能 ...

微软自带的图片软件打开正常吗?或许是picasa的问题,用Honeyview吧,各种格式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自带的图片软件打开正常吗?或许是picasa的问题,用Honeyview吧,各种格式通吃 ...

能正常显示一部分应该不是格式问题。

网友D:
可能试下放其他文档里打印,或者换一个图片浏览器打印

网友E:
手机截屏发电脑上就好

网友:
有些是手机版

网友F:
用PS另存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试下放其他文档里打印,或者换一个图片浏览器打印

我是使用打印机官方的手机app用手机打印的在打印界面还是显示正常但是打印出来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截屏发电脑上就好

是的,如果是竖版的图片用手机截屏会更方便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S另存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试过了还是不行,是几年前比赛用的题目现在老师要求打印给小孩当作业完成。

楼主:
没有中毒,应该是设置有权限代码导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格式的问题,另存为JPG或BMP试试看,或者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