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协议电源如何改为强制输出?(CASSSPOWER CY0096-75V-10A)

楼主(2023-03-01):
海鲜市场淘到一个75V10A的电源,本来是配合XY6008使用刚刚好,但是这个电源是需要上位机控制,走RS-485协议的。
接口定义非常清楚,也很简单。

通电不工作,主板上一个绿色LED亮。板号CY0096-V4。

仔细看了下,控制小板的接口有标识,其中有个脚标的ON/OFF,量了一下阻值,居然是对地短路的。
于是,把焊锡吸空,然控制板的引脚悬空。

再通电,果然自动启动了,也有了输出,电压49V左右。这个时候黄色的LED也亮了起来。
但是……但是……电压自动慢慢下降,最后降低到20V左右了。。。这肯定就没法用了。
所以,到万能的论坛来求助,因为确实没处理协议控制的经验,看看有没有啥办法,能让电源自动上电,同时强制输出最高的75V电压。当然最好的是用上位机或者原厂协议控制板,但是那又得花不少钱不是。求大神指点。
补上控制小板的图片一张。

网友A:
ON/OFF脚 确定真的悬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OFF脚 确定真的悬空了?

量了,那个孔比较小,看起来还是连的,但用万用表测量确认悬空了。关键是悬空后电源就自动开机了,黄灯也亮了,也有输出了。

楼主:
周末顶一顶,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2024-10-0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782&fromuid=1576507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样,不知道怎么玩,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类似的换电柜充电器。找了一个安卓APP,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连接充电器可以手机控制充电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类似的换电柜充电器。找了一个安卓APP,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连接充电器可以手机控制充电器正常使 ...

你好,APP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我倒是有铁塔的协议,就是把程序刷进去,铁塔锂电池不用破解就能充电,用ST-LINK把程序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铁塔的协议,就是把程序刷进去,铁塔锂电池不用破解就能充电,用ST-LINK把程序写进去 ...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APP长期使用要注册,注册费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P长期使用要注册,注册费9.9元。

有网盘地址吗? 没有家园啊

网友:
海鲜有人卖改好的,就是上位机控制的,软件下不到,别人靠这赚钱
改一下你想要的电压电流数据一个电源他就能翻倍赚40,5块钱成本加个蓝牙模块加个尾板盖板他就能再赚50,再加个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又能再赚三四十,那屏也就二三块包邮的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PP长期使用要注册,注册费9.9元。

下载了两次都下载不了,白白浪费1百多家元,能不能发我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两次都下载不了,白白浪费1百多家元,能不能发我一份

我可以给你个铁塔的数据,用st-link刷进去,就可以免破解铁塔电池充电,你留个邮箱,前提你的电源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的,如果是gd32的也可以但是at32的不管用

网友E:
485一般走的MODBUS开放协议,如果懂一点的话就很好操作了。用一个USB转485模块,通过串口软件调试还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485一般走的MODBUS开放协议,如果懂一点的话就很好操作了。用一个USB转485模块,通过串口软件调试还算方便 ...

如果有协议,我可以写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个铁塔的数据,用st-link刷进去,就可以免破解铁塔电池充电,你留个邮箱,前提你的电源单片机 ...

2465363079@qq.com谢谢

网友:
下载了两次都下载不了,白白浪费1百多家元,能不能发我一份

已经发你QQ邮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65363079@qq.com谢谢

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个铁塔的数据,用st-link刷进去,就可以免破解铁塔电池充电,你留个邮箱,前提你的电源单片机 ...

谢谢了 wfq312@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