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特斯拉潮州事故鉴定结果已出 网传EDR数据显示车主未踩刹车

楼主(2023-03-01):
  2022年11月5日,特斯拉潮州事故造成2死3伤。据媒体报道,该起事故的鉴定结果已经出炉。潮州警方选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表示不会公布鉴定结果。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出潮州特斯拉事故的部分EDR数据。

  2月28日,据红星新闻报道,红星资本局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获悉,特斯拉潮州事故有了新进展——事故鉴定报告已经给到潮州警方。

  对于鉴定结果,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也不会进行公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是潮州警方选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是司法部直属的司局级科研事业单位,设有“痕迹鉴定学、电子数据鉴定、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等专业。

  虽然,警方、特斯拉有关方面并没有出具事故的EDR文件,但2月28日,知名特斯拉车主韩潮在网上爆出了该事故的EDR文件。博主“小特叔叔”通过EDR数据解读称,事故发生时,主驾驶有系安全带,撞击时车速为163km/h,最值得关注的是,加速踏板位置一直是100%,也就是加速踏板踩死,而刹车一直是Off,也就是刹车踏板没踩。

  据知情人透露,网上爆出的这份纸质版EDR数据报告中的VIN码(车辆识别码)与潮州特斯拉事故肇事车辆一致。

  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从2022年1月1日起,出厂新车需安装EDR系统(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否则将不允许上市销售。
  国标要求之下,EDR系统记录了交通事故碰撞前和碰撞过程中驾驶员操作行为及车辆行驶状态,可精准用于交通安全事故原因分析以及评估车辆安全系统是否正常,具有准确性、科学性与客观性,可以协助警方和三方机构还原客观事实。

  截至上游新闻发稿前,潮州警方和特斯拉方面均未对事故鉴定结果发布相关消息。

  特斯拉潮州事故回顾——

  2022年11月5日,广东潮州一辆特斯拉疑似失控高速行驶2公里多,接连撞上一辆摩托车、多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造成2死3伤。
  据羊城晚报2022年11月15日报道,根据一段网传视频显示,一辆白色特斯拉在靠边停车失败后突然不断加速,尽管车主不断鸣笛,并猛打方向试图避免发生碰撞,但终因速度过快先后撞上一辆两轮摩托车、多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摩托车及小货车等,现场一片狼藉,车辆毁损严重。

  特斯拉潮州事故时间轴——

  2023年3月1日
  特斯拉潮州事故鉴定结果已出 已给到潮州警方
  2022年11月18日
  事故被撞伤者发声:被撞后纳闷车咋不停
  2022年11月16日
  车主家属:至今没有拿到行车数据,不会承认鉴定结果
  2022年11月14日
  司机家属逐一反驳特斯拉回应
  2022年11月13日
  特斯拉连撞事件司机回忆事发全程
  2022年11月13日
  潮州特斯拉车主朋友讲述事故经过:正准备停车但刹车变硬
  2022年11月13日
  交警回应特斯拉失控致2死3伤:鉴定结果还没出来
  2022年11月13日
  特斯拉回应车辆事故:全程无刹车动作
  2022年11月5日
  潮州特斯拉发生交通事故,致2死3伤

  上游新闻综合红星新闻、羊城晚报等

网友:
实践证明,不是人人都适合开车的。

网友A:
这下踏板位摄像头要热销了。

网友B:
果真需要安装摄像头了,还得买带云储的那种,万一卡坏了呢。

网友C:
踩一下有可能踩错,连续几公里踩错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160Km/h,2公里还得40多秒,踩错了40多秒都反应不过来?

网友:
这个东西的数据怎么能证明不出错呢?比如一个很弱智的设计,特定情况下踩刹车到微电脑的信号变成油门(举例),那记录的自然也是油门啊,然后这个错误变成司机的过失,还是证据了,离谱不离谱?现在这些EDR数据怎么收集,收集准确性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

你可以说博南拉杆,我还可以说可以搜搜波音737-ma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真需要安装摄像头了,还得买带云储的那种,万一卡坏了呢。

事故瞬间 数据很可能来不及上传

网友:
除非司机弱智或脚抽经可能一直死踩油门,其余都是扯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踩一下有可能踩错,连续几公里踩错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160Km/h,2公里还得40多秒,踩错了40多秒都反应不过 ...

一紧张还管你脚下踩的是什么玩意,单踏板习惯了后会忘掉有刹车这玩意,松油门就是刹车,一急直接就踩死了油门!

网友:
有没有可能刹车开关坏了接收不到踩了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紧张还管你脚下踩的是什么玩意,单踏板习惯了后会忘掉有刹车这玩意,松油门就是刹车,一急直接就踩死了 ...

你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一个正常的人,一直踩40多秒不存在吧?

网友:
传感器故障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
这下踏板位摄像头要热销了,还得买带云储的那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踩一下有可能踩错,连续几公里踩错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160Km/h,2公里还得40多秒,踩错了40多秒都反应不过 ...

同感。一方面我不相信特斯拉在这种基础设计上会犯错;另一方面这个EDR数据也不能说明问题。刹车失灵也有可能传感器失灵,数据给不到ECU,当然只能显示off。司机2公里内都还知道打方向避让,说明他即使很紧张,也还没到神经瘫痪。

但是从油门始终100%看,现在也只能判定司机误操作了。因为理论上看,油门和刹车是两路传感器,都失灵、或者数据互串的概率几乎为零。

不过楼贴说博南拉杆,这不能完全类比。都是紧张导致脑袋短路,但反应模式不会相同。误踩油门当刹车,但大脑是以为刹车失灵了,那人的动作肯定是抬一下,再更大力踩下去。就像你键盘失灵,肯定是重复去按;门锁保险忘打开后边又着火,你肯定反复按压把手,而不是按住不放。对于弹性机构,人类的肌肉反应就是这样。再打个比方:如果是靠手刹,那是可能博南的,死命拉着不放并大喊卧槽怎么回事!脚刹踩错,除非时间很短就撞上了,否则不可能40秒踩着不放。所以油门记录应该有踩/抬记录,不会100%。特斯拉是强回收,松开会减速,这种反馈足够唤回司机的正常逻辑。

总之,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感。一方面我不相信特斯拉在这种基础设计上会犯错;另一方面这个EDR数据也不能说明问题。刹车失灵也有可 ...

真如网上所说,可能只有刹车位置装上摄像头才能说明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紧张还管你脚下踩的是什么玩意,单踏板习惯了后会忘掉有刹车这玩意,松油门就是刹车,一急直接就踩死了 ...

我媳妇的电动车也是类似单踏板模式,我开着还可以,跟油车不太一样,松油门的时候不要松到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踏板位摄像头要热销了。

装了就更不好诬陷特斯拉了。毕竟,大陆全部声称特斯拉刹车失灵的都被司法机构判败诉。因为诬陷,前面有一个被判罚五万,有一个被判罚一万。我估计最新一个就是潮汕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踩一下有可能踩错,连续几公里踩错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160Km/h,2公里还得40多秒,踩错了40多秒都反应不过 ...

警方委托的司法鉴定,都比不上你的想象力?人出错机会,比机器,比电脑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一个正常的人,一直踩40多秒不存在吧?

机器,电脑出错的几率是 1 的话,人出错的几率是 100 ,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下踏板位摄像头要热销了,还得买带云储的那种

嗯,装了,被大陆法院判处败诉的特斯拉车主(毕竟大陆法院没有一次支持你们称的刹车失灵),就不能张口诬陷特斯拉了!这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