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鲲鹏无限5G CPE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3-03-01):
硬件规格
5G模组图
高通骁龙X55(M.2插卡式),测试可用4G版3GPP协议M.2板替换,无需二次开发

常规模块,仅次于紫光价格的5G方案,也是散热拉跨。
5\2.4Ghz Wifi+Wifi6模组

2.4G和5G全接在MT7975DN芯片上,然后和MT7975DN与MT7915DAN相连接
主控模组
采用联发科MT7621AT双核处理器,CPU的核心频率高达880MHz,MT7621AT集成了网络及存储硬件加速器,支持HNAT、HQoS、SAMBA及V*N等功能,配置了256MB的RAM和128MB的8引脚ROM,支持最高4口千兆LAN,WAN及LAN可定制且切换。
SIM卡及供电模组图
12V/1.5A,约18瓦功耗,1个Nano SIM卡槽+2个内置贴片式eSIM卡(联通+电信)
接口
1个10/100/1000Mbps WAN/LAN接口+3个10/100/1000Mbps LAN接口

网友:
flash是16MB的吧

网友A:
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

网友B:
看样子这个CPE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 ...

同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 ...

多卡聚合路由器拥有多个通信模块,能够聚合多条上网链路的带宽。不但可以提升移动环境下的上下行网络带宽,另外因为设备支持同时混插不同运营商SIM卡,即全网通,支持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叠加,在三家运营商聚合的使用场景下,可供使用的4G/5G基站数至少增加一倍,减少遇到网络覆盖盲区,提升通信质量。同时,系统采用多物理通道传输,每个通道的数据都是碎片数据,无法还原,大大提升了网络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卡聚合路由器拥有多个通信模块,能够聚合多条上网链路的带宽。不但可以提升移动环境下的上下行网络带宽 ...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热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于SD-WAN的客户侧设备吧

网友:
CPU核心频率高达8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怎么2个SIM卡  做什么用的? ...

针对于不同的网络环境吧,北方还是联通好,南方还是电信好。不过这机器不支持双网聚合是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CPE不便宜。

1.6K,狗东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卡聚合路由器拥有多个通信模块,能够聚合多条上网链路的带宽。不但可以提升移动环境下的上下行网络带宽 ...

哥们说的很详细,的确是这样,只不过这机器只能eSIM聚合上网,单独插的卡不支持聚合,可能有政策原因吧。

网友:
照片全是局部局部的,内部整体结构啥的体现不出来,先整体后局部,建议。

楼主:
不好意思bit忘记打上了

网友:
看样子这个不便宜

网友:
说价格,好让我死心。。。

网友:
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热点?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X55,骁龙870同款外 挂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