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管理芯片QW3863可以替换QW3862吗

楼主(2023-03-01):
请教老师们:电动车充电器中的管理芯片坏了,原本是3862,是不是3863更好,如果替换用不用改电路?

网友A:
这两型号都不一样,肯定参数上也有差别,直接替换是肯定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型号都不一样,肯定参数上也有差别,直接替换是肯定不行吧 ...

谢谢,百度上说只是温度范围的区别。

网友:
须是一个系列,有些能代换有些却不能,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