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源管理芯片3863替换3862?

楼主(2023-03-01):
请教老师们:电动车充电器中的管理芯片坏了,原本是3862,是不是3863更好,如果替换用不用改电路?

网友:
还有386x?不是384x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能简单替换,有区别的吧?
就像3842和3843一样。

网友:
你要先翻看一下数据表,如果各参数差不多就能更换

楼主:
不会发图片,芯片上面两行字,上行QW3862下行199482.1。网上也找不到两芯片的区别。

网友A:
你说多没用,拍下图片看看,,,,是3863,还是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多没用,拍下图片看看,,,,是3863,还是3842.

这个是3862,想用3863替换

网友B:
不要盲目替换,还是先找找资料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盲目替换,还是先找找资料再说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862,想用3863替换

是QW3862?

楼主:
是的。已经拍过照片,已经更换3862了,换3863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