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两个漏电保护插头怎么样

楼主(2023-03-01):
有个足浴盆,搬家电源线找不到了,网上30一根太贵了,想自己改一个。找了两个拆机的,一个3芯一个2芯,不明白这个2芯的,没有接地线保护作用与3芯有区别吗?
都是标称10A的,看铜线,2芯的明显偷工减料。不过,洗脚盆功率不大。

网友A:
用三芯的,更安全一些。

网友:
拆开看呗,正常2芯的也可以漏电保护,但是要等人触电了才会跳闸,或者用电器另外接一根地线才能跳闸

网友:
有三芯的就直接用呗,还纠结个啥?

网友:
拆了看看,有螺丝怕啥

网友B:
不明白两芯的如何漏电保护?

网友:
漏电引起火地回路电流不平衡超过限定值就跳闸

网友:
人为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两芯的如何漏电保护?

零火线电流差异检测啊,家中配电箱里的漏保也是检测零火线。

网友:
家里进线漏保不就是2P的吗?

网友:
你家插座带地线,就用三叉的,没地线两插就行

网友:
三脚插头的好(大功率都应用三脚的),与有没有地线无关,三脚的接触良好没有两脚的易掉落当然末插到位几脚都白搭但属于人的原因

网友:
看这样子三叉属于品牌货,两插属于通路货

网友:
果断用三线的,

网友C:
其实很多小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地线端子只是摆设,二线与三线并没有区别。

网友:
去年冬天一直用通牌南极人洗脚盆,插头本身就是两插的,我接的插线板也是两插的,但我墙壁是带地线三插的,目前俺还活着的,,所以我基本不纠结带保护还是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芯的,更安全一些。

是想用三芯的啊。但是,洗脚盆原配线就是2芯的,接地线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小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地线端子只是摆设,二线与三线并没有区别。

的却是这样,我家的卫生间里,一个等电位接线盒,里面的接线就搞了10cm长做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