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D个车用测电笔

楼主(2023-03-01):
朋友给了日系车的行车记录仪,试了下视频很清楚,还可以手机查看和下载视频。想着我的已经用了8年了,吸盘式,每年夏天都掉了下来几次,还好都没摔坏。

这个是可以粘在前档上,应该不会再那么容易掉了吧。电源有三个根,acc,常电和负,想当然得把acc和常电并在一起,结果是图样图森破。接在阅读灯上取得acc,接了之后几天以后查看视频发现了问题,所有的视频日期都是乱的,都是从2016年开始的,原来记录仪内部没有电池,连手机之后取得时间需要常电来保持。。。

为了从保险盒里找到常电,紧急diy一个车用测电笔,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用完的笔杆,汽车换阅读灯多余的led,从车间捡的坏的温度计的线,免费撸的小夹子,正极的尖头是坏的车用保险丝,原来想焊一下,想不到是铝的,用网线简单接一下。

网友A:
常电找到没,保险盒里的常电会不会有片还是说只有几个?

网友B:
一般只适合负极搭铁的车辆。另外大型货车可能是24V以上的电压。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和那款万用表差不多。

网友C:
用那种闪光发光管,闪一闪的更好看

网友D:
不如在机子里面加块小钮扣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完事,省得把车的电瓶给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电找到没,保险盒里的常电会不会有片还是说只有几个?

防盗应该是常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适合负极搭铁的车辆。另外大型货车可能是24V以上的电压。

是的,还有正极搭铁的,第一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在机子里面加块小钮扣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完事,省得把车的电瓶给搞坏

想过,可是12v的法拉电容,好像没有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闪光发光管,闪一闪的更好看

是的,手头没有那种

网友:
用万用表测也很方便。反正折腾时才测

网友:
修车用这种确实比万用表要省事,先判断有没有,再上万用表测具体值,不过感觉灯泡更合适,led功率太小,接触不好的不好判断

网友:
在淘宝上用红包买过一个,一直没有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可是12v的法拉电容,好像没有太小的

不知道他原机有没有设计记忆保存电池,如果有的话会不会是电池没电造成的呢

一般情况下这种都会有时间记忆保存电池

网友E:
实用就好,比较方便,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用就好,比较方便,速度快。

是的,注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