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蓝牙音频接收器,并加装电池

楼主(2023-03-01):
蓝牙接收器,主板有电池充电芯片,缺个电池,手头上正好有一个小电池,装上。

楼主:
这个又是大名鼎鼎的杰里方案。

网友:
小巧,看起来还行

网友:
拿来改音响,改车,都不错

网友:
很小巧了,电池小了没意义啊

网友:
买了个这种带遥控的,没外壳,真立体声的还不错

网友:
接收器挺小巧,改造用 方便

网友:
一般我就外挂一个电池

网友:
这种方案啊

网友:
如果是固定位置不动地方,是不是用充电宝更方便?

网友:
蓝牙至少要CSR8645以上才好,但是只看便宜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曾经有段时间迷恋蓝牙接收,前前后后买了各种各样的接收器10几个,后来保留了一个台湾省生产的。

网友:
这个杰里是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感觉经常能看到

网友:
确信被坑了,就是某宝上通用的模块套了个壳子来卖,估计价格还贵上不少

网友:
前前后后买了各种各样的接收器10几个

网友:
类似的改造了一个搭配有线耳机。使用效果还不错。音色也挺满意的。

网友:
完美  彻底解决电源干扰

网友A:
这天线一看就是没有匹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一看就是没有匹配过的!

买零件凑包邮买的,8元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给不带蓝牙的汽车音响用很合适。开车可以播放导航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