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建房卫生间漏水有何良策?

楼主(2023-03-01):
自建房,去年新建的。一共两间两层,4个卫生间。

楼下两间漏不漏水不知道,也不用知道。
楼上两间向下漏水,滴哒滴哒,
开始以为是水管有问题,反复试,只要楼上地面洒水,底下就滴达的厉害。
然后发现两间都漏,基本排除给水管问题。

不知道那种刷在卫生间地砖的那种防水胶有没有用,买一瓶试一下。
如果无效,就只能想办法在一楼的吊顶(集成扣板)上面弄东西接,然后用管子引下来。

网友:
卫生间不要用刷的那种,刷完沾灰不好清理。要用防水渗透型,倒下去浸泡就像果冻一样那种

网友:
没做防水吗?一般做过防水怎么也能顶个三五年。
这么快往下渗漏大部分是穿楼层的管路没有做好防水,然后美缝也没做的结果,你可以弄点纯水泥浆子倒在地上让其往下渗漏,楼上要不断搅动,然后拿木棍敲击地面让水泥浆渗漏到位。两三小时后擦掉水泥浆,过几天再看是否还渗漏!

网友A:
有防水的胶,可以从地砖缝灌进去试试。主要找到为什么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水的胶,可以从地砖缝灌进去试试。主要找到为什么漏。

冷热水管应该是不漏的,通水后过了一个夏天没住人,都没看哪里漏。春节住人了,就开始漏水了。

网友:
找专业做防水的吧,他们有设备能往缝里打胶。

网友B:
是浇筑还是空心板?不管哪种都得打掉地砖重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浇筑还是空心板?不管哪种都得打掉地砖重做防水

现浇板。弄不好也不打,太麻烦了。在底下搞个东西接水,然后用管子引下来就可以了。都是自己的,怕啥。

网友:
先找准漏点,再刷防水涂料

网友C:
要想彻底解决还是找准漏点,打掉地砖重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彻底解决还是找准漏点,打掉地砖重做防水

自己的房子,不必这么麻烦。只要不滴哒响,把水引下来就可以了。就逢年过节住一下。

网友D:
好奇问一下楼主,你这个自建房不算买地,建一个这样的房子需要多少万?

网友:
卫生间地面要用膨胀水泥做地面,然后放水留几天,看渗漏。

网友E:
不常住还好,要是常住,最好重新做下防水
楼下接水的方式不可行啊,因为长期这样可能会向其它房间楼顶渗透,可能会破坏其它房间的装修

网友:
防水没有做好,还是应该找到漏水点进行处理。

网友:
自己房间容易,去头条搜索一下,看下视频了。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0 ... p;source=search_tab

网友:
这个东西淘宝有卖,好像是一百块钱这样,你用过后看看效果好吗,到时告诉我们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问一下楼主,你这个自建房不算买地,建一个这样的房子需要多少万?

我这房子做的小,两间两层,地面90平,就四个卧室,每个带卫生间。楼梯间带一小厅。地基上盖的预制板,我们叫地笼板,地下架空防潮。上面两层板都是现浇板,带圈梁立柱。农村的房子地基不要钱,加上装门,刮白,电线,水管,瓷砖。大概26个哒不溜。工钱很贵,水电都是自己做的。因为我的房子是做在老房子后面的,现浇的时候是用泵车从房顶上抽过去的。一次泵车的费用一千。买的商品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常住还好,要是常住,最好重新做下防水
楼下接水的方式不可行啊,因为长期这样可能会向其它房间楼顶渗透 ...

不会的,农村的房子,独立的,卫生间的两面是外墙。一面是阳台,一面是卧室。卫生间比卧室低。我已经在漏水的楼板钻了孔,哪里有渗在哪里钻,引流,让漏水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农村的房子,独立的,卫生间的两面是外墙。一面是阳台,一面是卧室。卫生间比卧室低。我已经在漏 ...

这样还好,如果是城市那种商品房,卫生间这种漏法就非常头疼了,很容易向其他房间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