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房子装修,各种渗水问题都让我遇到了,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01):
1、露台渗水:露台直接对外(注意是露台不是阳台),做的铝合金推拉门,门下面的缝隙用泡沫胶填满(填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不应该用泡沫胶),我认为应该去掉泡沫胶,然后用水泥填实再做防水,然而做门的说下面的泡沫胶不能去掉,起到支撑作用,直接在泡沫胶上刷的防水涂料,然后贴瓷砖,结果就是那个渗水,室内墙都霉了。

2、卫生间渗水:做好防水后做了闭水试验,没有问题,然后贴的瓷砖,后装的门槛石,结果在卫生间内打水,水顺着瓷砖缝隙下去后,就沿着门两边往上渗,一个多月了都没有干透,装修的人说瓷砖做好美缝就可以了,就不会有水下到瓷砖底下去,我表示不信,如果说美缝有那么好的效果,还要做防水干什么,所以很有可能是先贴瓷砖,后装的门槛石造成的问题。
3、墙面渗水:找到问题了,应该能解决
4、窗户渗水:还没有找到原因

装修真是太难了。

网友:
   城市极大多数单层楼房  扣除金融价值  就是个赔钱货   远不如自己造的  ……

网友:
我家的卫生间墙面有点轻微的渗漏,现在正在找防水材料和处理方法。

网友:
渗漏水是最烦恼的,尤其是会影响到楼下住户的情况。往往你发现的渗漏点位并非出水点位,出水点可能在其它部位。

网友:
这个环境,做什么都得自己上心,难找到靠谱的人

网友A:
貌似你找的是非专业公司干的活

网友B:
深有体会卫生间渗水,当时家里来来回回弄了2个月,还是把地面全刨了、重做的防水、重贴的瓷砖才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找的是非专业公司干的活

这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有体会卫生间渗水,当时家里来来回回弄了2个月,还是把地面全刨了、重做的防水、重贴的瓷砖才弄好 ...

只有治本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难搞啊,好多只能推倒重来了,费力费心又费钱

卫生间墙防水一般都要做50公分高,淋浴头那面墙防水做到180公分高,防止渗水

网友:
瓷砖加美缝就可以了,但最好再刷一遍防水胶……

网友:
非专业人员操作的杰作

网友:
漏水都难,从楼上漏水楼上不想让你搞,楼下漏水,你又不想砸自己的卫生间。搞漏水,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
一个一个处理,总会解决的

网友:
这找的装修公司很差啊

网友:
除了按照标准工艺施工,其它别无他法

网友:
刚建时防漏没做好,时间长就会多多少少会出问题自己的看到头嗡嗡响

网友:
门窗下口不允许用发泡剂填充的,必须用水泥砂浆往里塞满

网友:
窗户渗水查查窗户的推拉槽,这个不太好办, 也能解决
外窗的密封胶条, 外窗台框架接缝处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