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2W LED雷达感应灯拆解

楼主(2023-03-01):
  京东买的 12W 感应非常灵敏  待机0.35W  用了小几个月  突然频繁闪动  应该是感应挂了  ,再买他家就不行了 老年痴呆一样 退货  好处是京东级别高一些 退货免运费 京东快递上面拿走  ……

  因为功率不够 同时 另一家买了8个 20W  晶坤  这个隔墙 几米远都感应到   待机 0.8W  用到现在好好的  ……

  补充:上次买的正泰钳子 真好使    就是店铺现在没有了 ……

网友:
才几个月就坏了~也太不耐用了

网友:
看做工挺好的~也这么短命!

网友:
设计跟看病一样,设计不好就是天天用人参鹿茸也照样挂。

网友:
隔墙都会感应到,那会不会经常误触发啊?

网友:
还是买灯座吧

网友:
上次PDD和陶特买了一些5w的,几块一个,貌似还都没问题,几年了。

网友:
没看到有雷达啊!还不如几块钱的充电小夜灯!

网友:
电路板上那个件是雷达

网友:
红外和雷达哪个好?

网友:
看着有点智商税的感觉,30多可以买这LED泡好几个吧,,,,,,,,

网友:
感应坏了把感应模块短路可以常亮吧

网友:
驱动是单独的,可以跳过控制板直接连接灯珠,当普通灯泡使用。

网友:
电路板上那个回形就是天线吧?

网友:
不如买雷达开关模块自己改造

网友:
看做工用材元件都不错哪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如果是空载保护隔离方案,替换恒流驱动板试试。高集成度非隔离方案没法修,只能买新的。

网友:
疑似没有感应器件?

网友:
用几个月就坏,质量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