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做工挺好的垃圾U盘sandisk ultra usb3.0 32G

楼主(2023-03-01):
此盘写行车录像才写了不到2个月就嗝屁了,几百次PE的TLC就这样,做工不错的电路板外壳什么就一起陪葬了。貌似没有拆解技巧,只能破坏性拆解,

网友:
反复写,到寿命了

网友A:
怎么不走售后呢?估计能换新的!

网友:
闪迪的主控板也没啥用

网友:
也有个一样的  不经常用 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一个威刚的16G的TF卡都写6~7年了,健在。

网友:
行车录像不卡吗?说是专门使用行车记录的高速卡。普通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手中已有3个坏的卡了,说是普通的,不能写,只能讳。

网友:
应该可以售后的!

网友B:
可以留着,遇到好的颗粒还可利用,3.0版本的主板速度还不错

网友:
看来闪迪的质量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着,遇到好的颗粒还可利用,3.0版本的主板速度还不错

闪迪的玩意是出了名的难量产,没软件啊,要不就换个同型号的颗粒试试

网友:
这样的盘临时用用还差不多。

网友:
这都是普通盘,用在行车记录仪上不断地擦写肯定很快嗝屁。

网友:
如果是正品,我觉得也可能兼容问题。
早先我买的小蚁摄像头,正品金士顿连续两张都坏了,换了闪迪就好了。
但是同时买的金士顿放在行车记录仪上已经很多年了还很好。

网友:
有个同款16G的,没想到这么不耐用啊

网友:
以前就一种卡或者U盘,现在好了,都分出三六九等,什么行车记录仪专用,监控专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走售后呢?估计能换新的!

不是jd正规买的,坏了本以为是山寨的呢

网友:
现在行车记录仪用的卡是专用的,我都坏2张卡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真费卡呀。

网友:
看起来不错,怎么这么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