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吊顶灯怎么调暗点

楼主(2023-03-01):
雷士50w的三色吊顶灯,因为房间不大所以显得太亮了,
请问下各位怎么调暗点,要换哪个零件。

网友:
5个灯头,其中2个电线剪掉。

网友:
电容下面好像有个6脚芯片,查下丝印看看怎么改,

网友:
既没有IC型号也没电路细节,楼主这是让大家去猜

楼主:
大电容旁边有个R35电阻,型号473,打算从这个电阻入手,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改检流电阻吧,一般体积比较大,阻值比较小。等比例改大阻值就可以

网友:
白线或黑线剪断一根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电路复杂还是不要改了,灭掉几个灯最省事

网友:
改掉两个或者三个灯最好

网友A:
散热片边上二个直立电阻,如是并联,且接在场管与地之间,可以去掉一个减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边上二个直立电阻,如是并联,且接在场管与地之间,可以去掉一个减少电流 ...

谢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B:
亮度在副边那个芯片控制的,看看周报应该有个电流取样电阻,几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在副边那个芯片控制的,看看周报应该有个电流取样电阻,几欧姆的

谢谢指点,改天再拆开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