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家庭网络覆盖及NAS部署

楼主(2023-03-01):
最近升级至电信千兆宽带,原路由器已不能完全发挥网络性能,加之有了NAS的需求,决定重新整合资源,安排小改造升级。

一、功能需求

(这么画主要是喜欢这条鱼)
二、确定网络拓扑结构及设备选型

原网络结构:主路由(锐捷路由AC一体机)*1+AP*3;
新网络结构:新增RBD52G路由器一台作为核心路由器,原锐捷路由AC一体机更改为纯AC模式。同时,为节省资金,还是没有添置交换机,内网互传还是有影响。
三、NAS部署
家里闲置1台主机,N块小容量硬盘,NAS采用了ESXI+黑群晖方案。选择该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套娃(网心云),以补贴电费。

主机配置:处理器I7 7700+内存4G*2+主板MSI B250+SSD 240G+HDD 1TB*3。

ESXI对家用主板支持不太友好,坑多。

安装完操作系统后,在BIOS将CPU最高主频限制在1.6GHZ,以降低功耗。

在ESXI平台部署NAS虚拟机。

NAS中3块硬盘组成软RAID 5卷。
四、外网访问和远程磁盘挂载
运营商关闭了80、8080、443等端口,为了方便外网访问需要在路由器绑定动态域名、开启端口映射及回流。

1、动态域名绑定:刚好Mikrotik官方设备自带DDNS,可以偷个懒;

2、NAS中配置WebDAV;

3、路由器中配置端口映射及回流,这一步配置完成外网就可以通过域名访问了,配置回流主要是为了在内网也使用域名登录;

4、外网通过域名访问NAS;

4、异地电脑挂载NAS磁盘(完工)。
五、传输速度

从NAS拷贝文件至异地电脑(电信千兆宽带上行依然只有30Mbps,巨坑)。

从异地电脑拷贝文件至NAS。
------------------------------------------------------------
路由器官方参数,现在涨价了,不推荐

楼主:
补充:路由器官方参数

网友:
我没那么多要求

网友A:
想在办公室建个NAS,无奈没办法内网穿透

网友B:
NAS的电脑,配置比我主力机好了不止几倍。

网友C:
既然都上esxi了 可以考虑一下路由也放进去 我们这边千兆带宽上传ipv4可达100mbps ipv6可达300mbps

网友:
网上搜搜一般能找到。

网友D:
i7是淘汰的,3个ap,家是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在办公室建个NAS,无奈没办法内网穿透

内网穿透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的电脑,配置比我主力机好了不止几倍。

不妨亮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上esxi了 可以考虑一下路由也放进去 我们这边千兆带宽上传ipv4可达100mbps ipv6可达300mbps ...

我还是稍微保守一点,网络这块不打算做成ALL IN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D:
i7是淘汰的,3个ap,家是有多大

不大不大,只是喜欢折腾而已

网友E:
主板和楼主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F:
ros好东西,千兆交换机才几十,买个tp带网管的也就100上下,没有省的必要吧

网友G:
大哥,我对您讲的WEBDAV特别感兴趣
我的是白群,DS1821+,您能否给我讲一下如何实现这个异地电脑挂载NAS磁盘呀?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os好东西,千兆交换机才几十,买个tp带网管的也就100上下,没有省的必要吧 ...

实际是另一台MikroTik RB1100AHx4在路上了,这台马上就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我对您讲的WEBDAV特别感兴趣
我的是白群,DS1821+,您能否给我讲一下如何实现这个异地电脑挂载NAS磁 ...

裙晖套件中心,下载WebDAV APP,打开指定端口,然后在路由器设置好端口映射,很简单。

网友:
文章不错,就是需要消化

网友:
路由值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