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GW-4500D(80+)额定350w拆解,比航嘉系列的厚道,韩国美格纳的管子质量...

楼主(2023-03-01):
这货通过了80Plus白牌认证。PFC开关管用18a的不多见,虽然是韩国品牌的

主电容是HEC的85度,420v 270uf

输出部分全部国产的电容

pfc开关管采用少见大功率韩国美格纳金封的MDP18N50  500v 18a  RDS0.22。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937015/MGCHIP/MDP18N50/440/2/MDP18N50.html

两个副开关管美格纳的MDF9N50  500v 9a RDS0.72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438/2/MDF9N50.html

快恢复二极管没有用最常见的12ns意法半导体的STTH8S06D,用的NXP的 BYC8-600 600v 8a 19ns,似乎长城的都是用恩智浦。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47/1/BYC8-600.html

整流管全部用diodes美台半导体的。看不清楚具体型号。

问下大家,韩国美格纳的管子质量怎么样?比东芝,仙童,意法半导体,富士电机品质应该差吧。

楼主:
就是这个管子,拍不清楚

网友A:
手上还有三个这个电源,暂时不知道做些什么,接灰中。

网友:
过来看看这个受精卵

网友B:
看散热片的厚度就可以大概看出来电源的质量

网友:
做工可以。其实这些东西,就看用材了,过多的冗余也没必要。

网友:
不错,看出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还有三个这个电源,暂时不知道做些什么,接灰中。

改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散热片的厚度就可以大概看出来电源的质量

那你该看看V5系列。

输出散热片只有700W的有小小的一片,500W的没舍得装。

网友:
整流管都成贴片了,散热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散热片的厚度就可以大概看出来电源的质量

有些独特的结构设计,散热片就比较小。来看一下全汉的产品,几年前的老型号了。
业界最先进结构 全汉AU-750M电源首测
https://power.zol.com.cn/237/2370618_all.html
嗔目结舌的神作 全汉500W金牌电源首测
https://power.zol.com.cn/221/2216102_all.html

网友:
长城电源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