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语音灯头,感觉比小米灯泡实用

楼主(2023-03-01):
11块9刚买的,因为之前的小米灯泡只有5W总感觉不够亮,我是喜欢黄光的,所以总是设置色温3200K导致它可能只有一半LED在亮,另外它只能在有小爱的地方才能起作用,而定时开关之类总感觉有些鸡肋,我只要睡觉时不要手动关灯就好。

这灯泡本体和包装上都没有品牌,没有厂家,里面倒是有合格证和保修卡,上面有制造厂,有点奇怪

还有这个小板不知道是做啥用的,长了根尾吧,又没有遥控功能。不过语音灵敏度还不错,挺实用

网友:
小板有晶振,我猜是配对遥控开关接受的

网友A:
微动开关怎么扣掉了

网友:
带着遥控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怎么扣掉了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买了两个,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能用的住就是好产品

网友B:
小板还有根天线,遥控接收板。

网友:
轻触开关还开盖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使用声音开关灯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C:
做工还可以,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可以,这么便宜?

可能是因为它只支持三个字或4个字的指令吧,“打开灯” “关闭灯” “打开电灯”“关闭电灯”

那种支持两字“开灯”“关灯”的就贵一倍

还有支持粤语和各地方言的要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还有根天线,遥控接收板。

我回去看了下他家卖的其它灯头,发现的确还有同时支持语音和遥控的,但比这贵很多,看来用的是同一块板子。

网友:
做工用料实在,谢谢分享。

网友:
长尾巴小板估计是遥控用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