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带被动均衡的大艺A3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3-03-01):
前几天做了几个电池,发现手头两块大艺电池的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不符合我的完美主义,特意去淘宝买了两块带均衡的板子,还好价格不贵,两块一共40+搞定。

现在把电池拆了保护板换上,顺便给大家看看我之前做的电池内部

新保护板,导热胶下面一排三极管,被动均衡妥妥的

旧保护板,就过欠压、过流保护,电池寿命堪忧

这个电池是旧的自己剪的镍带焊的,过桥点焊怕过流不行就上了点锡

换好的保护板,厚镍片拆装简单些,自己剪的镍片拆下来太软了,复装太麻烦

网友A:
我是外接均衡线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接均衡线均衡。

用的平衡充?

网友B:
被动均衡的电阻呢??没看到,只看到B+附近有几个开关三极管样的东西像是均衡开关管,但是,被动均衡的电阻阵列没看到啊。。。。那个均衡时是要发热的,不要说被硅胶给包起来了。。。。

网友C:
A3能打小车轮胎螺丝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被动均衡的电阻呢??没看到,只看到B+附近有几个开关三极管样的东西像是均衡开关管,但是,被动均衡的电阻 ...

我看硅胶下边似乎有5个电阻啊,小功率均衡电阻的功率差不多有1/4瓦,所以是用的2512贴片电阻,大小是6.3X3.1mm,如果有5个均衡电阻,那么就是带被动均衡的,图片看不大清楚,只有楼主根据实物自行判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看硅胶下边似乎有5个电阻啊,小功率均衡电阻的功率差不多有1/4瓦,所以是用的2512贴片电阻,大小是6.3X ...

不过我在淘宝看到楼主的这个保护板了,20多元,不便宜,商家确实说是带均衡的,应该不会骗人。不过均衡电阻被硅胶盖上确实不好,不如买不带均衡的保护板再加一块均衡板,总价还要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在淘宝看到楼主的这个保护板了,20多元,不便宜,商家确实说是带均衡的,应该不会骗人。不过均衡电 ...

单独均衡板安装空间不够,还是自带的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动均衡的电阻呢??没看到,只看到B+附近有几个开关三极管样的东西像是均衡开关管,但是,被动均衡的电阻 ...

硅胶也能导热的,保护芯片和三极管之间还有一排类似电阻的东西,被硅胶盖住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能打小车轮胎螺丝不?

A3是电池接口型号,能不能打小车螺丝得看你买的电扳手扭矩够不够,电池和保护板的功率一般不会成为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硅胶下边似乎有5个电阻啊,小功率均衡电阻的功率差不多有1/4瓦,所以是用的2512贴片电阻,大小是6.3X ...

经过你提醒大概明白了老板子的均衡原理,原来的板子的电阻应该就是直接并联在每并电芯上的,5个1千欧的电阻串联可以保证每并电池分得的电压是接近一致的,也就是可以充到统一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你提醒大概明白了老板子的均衡原理,原来的板子的电阻应该就是直接并联在每并电芯上的,5个1千欧的电 ...

你的理解有误,老板子是没有均衡功能的,直接并联电阻起不到均衡效果,而且每组电芯并联了1千欧电阻,会持续放电的,电流大约4毫安,4安时一组电芯,只能放1000小时,40多天电就放光了,这显然也是不行的。

网友D:
我的是牧田款电池,是采用附加均衡板,也是这种被动均衡原理的,有些不如意。看到现在卖主动均衡板的逐渐多起来了,5串的20元可以买到,加上保护板30元可以搞定,价格可以接受。主动均衡比被动均衡好用多了,我现在有点动心,打算搞一套试试。唯一的问题是主动均衡板体积比较大,原电池壳内空间不够,现在想到的解决办法是用三并的壳子装二并电池,或用四并的壳子装三并电池,这样,空出一层电池的空间,足够装主动均衡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误,老板子是没有均衡功能的,直接并联电阻起不到均衡效果,而且每组电芯并联了1千欧电阻,会 ...

我是参考变频器电容并联电阻均衡电压的,应该也算是一种实用的方案,毕竟4毫安的自放电并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误,老板子是没有均衡功能的,直接并联电阻起不到均衡效果,而且每组电芯并联了1千欧电阻,会 ...

并联的电阻再串联一个压敏电阻也可以控制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牧田款电池,是采用附加均衡板,也是这种被动均衡原理的,有些不如意。看到现在卖主动均衡板的逐渐多 ...

主动均衡没必要,电池容量太小了,被动均衡不过来就说明电池差异太大了,装主动均衡也很难改善,没有集成均衡的保护板卖的话可以考虑买大艺的转接牧田

网友(2024-08-15):
买块主动均衡板做个均衡器,用一阵均衡一下就好吧

网友:
有的板子ic就不带均衡的

网友:
单独均衡板安装空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