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机是否必须接自来水,即一定水压才可以?

楼主(2023-03-01):
如题,谢谢各位先!

网友:
那是必须的,没有一定的水压没办法工作.

网友:
RO膜的话,必须得有抽水机才行

网友:
好像有一种带泵的。

网友A:
RO机的话有隔膜泵加压,隔膜泵本身应该是自吸的

网友:
好多种的,有管线式的,也有带水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机的话有隔膜泵加压,隔膜泵本身应该是自吸的

是指ro机,带泵的,够力吗?

网友:
净水器对水压是有要求的,不同的净水器工作压力范围不同

网友:
有自吸款的,可以抽水缸水。泵特制的。。。
不过这种没有低水压开关,空转或者憋住都会烧泵

网友:
净水器有水压要求。

网友:
要水流出来就得有压力,

网友B:
把供水的水压开关去掉,它的泵就可以启动了,但要保证不要无水干烧泵。我以前就是一个桶里的水供的纯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供水的水压开关去掉,它的泵就可以启动了,但要保证不要无水干烧泵。我以前就是一个桶里的水供的纯水机。 ...

供水的水压开关?哪个地方,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水的水压开关?哪个地方,愿闻其详,谢谢!

一般的净水机有个水压开关与它的泵是联动的,水压低了它不启动。我是把这个开关拆了,然后弄了一个热敏电阻,如果温度高了会断电。在本坛混的,应该没难度。

网友C:
如果带RO膜和储水罐那种5级过滤的对低水压没有任何要求,因为里面自带一个隔膜泵进行入水的加压,过高水压就不行,容易在接头处漏水;不用插电那种就对水压有要求,因为出水是随进水的水压大小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带RO膜和储水罐那种5级过滤的对低水压没有任何要求,因为里面自带一个隔膜泵进行入水的加压,过高水压 ...

谢谢指教!也就是发出轻微突突声那个泵,是吧?它不但可以把水吸进去,还可以把水分子“逼过”ro膜,过完之后还具备一定压力,约等于储水罐气囊压到底的气压,对吧?

网友:
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除非你家水压太低,启动不了热水器。

网友:
我就买了一个自吸的净水器,可以把水缸里的水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ro机,带泵的,够力吗?

RO机带的泵,有用于:“有压”环境的。也有用于:“无压”环境的。
当然市面上默认配的都是有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水的水压开关?哪个地方,愿闻其详,谢谢!

RO净水机就两个水压开关,上面用英文写好了,低压开关,高压开关。
低压开关是判断自来水是否有水的。
高压开关是判断储水罐是否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