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块中兴ZXD4000 V5.0电源求助坛里大佬这个怎样才能改成可调电源?

楼主(2023-03-01):
偶得一块中兴ZXD4000 V5.0电源求助坛里大佬这个怎样才能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听说过4.3的,5.0的还没听说过

网友A:
5V电源改可调,真可得折腾呢。变压器不改看来不行呢。

网友:
4000W有点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源改可调,真可得折腾呢。变压器不改看来不行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V5.0 不是说的电压 而是型号呢?

网友C:
不了解电路原理,无从下手,好电源

网友:
花钱找人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V5.0 不是说的电压 而是型号呢?

有大侠关照,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电源改可调,真可得折腾呢。变压器不改看来不行呢。

这个不是48v电源嘛

网友:
谢谢大侠纠错,我看错了。 输出是53.5V,75A。

网友D:
要是不能改成可调就没啥用处了,X宝看看有没有套件,这个尴尬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V5.0 不是说的电压 而是型号呢?

V5.0是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电路原理,无从下手,好电源

电源虽好不能调压基本上没什么用

楼主:
找人改代价太高,这么大的电源据说待机都在70W以上,普通家庭根本用不上改了也只有吃灰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能改成可调就没啥用处了,X宝看看有没有套件,这个尴尬版本

看过,没有改这个的套件,网上也找不到改这个的教程

网友(2024-07-20):
LLC全桥,难改,低电压容易炸鸡

网友:
好电源,不能改用处不大

网友:
2.4版本改的多,可以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带CPU控制的,不好搞。

网友:
给你找了一个认真学习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