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货真价实的130W/IP65工矿灯

楼主(2023-03-01):
车间角落里找到一个吃灰好久的顶吊灯,而且还被拆开了
早就被拆开过,而且电源板上的封胶全被抠了

分体灯盘

标识显示130W

灯珠

电源板用料挺足,

6个输出插接口

这里有个架起的铁丝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这里有个0.18欧的电阻不知是烧坏的,还是别人抠胶时弄坏的

电源板散热板与外壳间的散热脂好像不要成本一样

电源板背面

这电源芯片开始看了好久认不清,最后猜测好像是SSL2101T

后级部份也有个认不清的芯片,应该是检测电流的吧

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被磨面了

仔细检查发现主芯片第16脚到变压器中间有颗电阻烧了,查SSL2101资料,发现应用实例图中没有该电阻,不知道这里是做保险用的0欧电阻还是限流的其它值电阻

检测前面外皮破损的0.18欧电阻开路,确定是原先损坏
芯片确定不了型号,实物对比SSL2101资料也很多脚位连接也不一样,维修陷入困境,有路过的大婶可以留下的捷径指导

网友:
拆成几个小灯玩玩不错

网友:
那一段不是铁丝 是康铜丝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手抖得厉害

网友A:
这货肉太肥了,看着都流油
钱花到位了,国货也能做到真材实料

网友:
这做工真可以啊

网友:
用料很实在,灯珠貌似3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肉太肥了,看着都流油
钱花到位了,国货也能做到真材实料

也不全是,眼毒,有技术,能淘到便宜二手精品的坏的,稍微修下,翻几倍出了。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不错

网友:
前任花了不少力气,无奈功力不够放弃了。做工不错呢,楼主再研究研究,看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用料是跟上了

网友:
电路板不错,EMI都完整
很棒的灯

网友:
大家伙啊,但估计散热热坏了

网友:
这电源驱动做工看着不错,挺有料的。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实在。

网友:
估计散热热坏了

网友:
赚大了,拿回家放在大门口做路灯!

网友:
深圳德川泛亚科技有限公司
tokpower

网友:
拆几个小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