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用了30年的挂钟突然慢了

楼主(2023-03-01):
日本进口原装的卡西欧用了30年,这几天突然每天要慢几分钟,拆装了好几次,一直找不到原因,所在加了润滑油也没效果,我怀疑是不是晶振坏掉了?
具体表现在秒针在转的时候突然会卡住,而且有时候会倒退,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就造成了每天慢几分钟。
用的是南孚电池。以前每年都用这种电池。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我在09年买的天王星闹钟去年也这样了,不知道换什么

网友A:
如果不是铁芯受磁了,就是转子失磁,所以相同的负荷带不动了。。  负荷是指针的重量,45分到0分之间这段爬升扭力最大,容易出现上不去哆嗦。

一般的钟芯都是联动的,秒带分带时,所以秒针上不去哆嗦,时针分针也不走了,就慢了。      实在调不好先把秒针起了,减小负荷试试。。

指示面只保留时针分针,少了指针的重量,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30年居然没腐蚀

网友:
估计是转子磁性变弱了。把钟平放看看是否改善。

网友:
只是习惯了这个外观样式,不是博物馆级的怀旧的话。。。换个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铁芯受磁了,就是转子失磁,所以相同的负荷带不动了。。  负荷是指针的重量,45分到0分之间这段爬 ...

为省电,管它的,我的秒针已拔掉好多年了

网友:
该擦油泥了

网友:
可能是因钟已使用30年,齿轮轴和孔座间存在磨损,使齿侧间隙增大导致打滑,这种故障就只能换新了。

网友B:
应该是磨损了,上次帮邻居修一个西铁城的挂钟也是这故障,我给他换了个机芯。

网友:
30年了。该休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磨损了,上次帮邻居修一个西铁城的挂钟也是这故障,我给他换了个机芯。 ...

如果你手头垃圾够多的话,给那个秒转子换一个永磁圈看看。   一般是先拆秒针测一下,没秒针如果准的多,就把铁芯消下磁,再换一个转子磁圈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头垃圾够多的话,给那个秒转子换一个永磁圈看看。   一般是先拆秒针测一下,没秒针如果准的多, ...

也想过换转子,拆过很多废旧机芯,但没一个转子合适的

网友:
该退休了,你这是强制人家延迟退休啊!

网友:
电池好的就是秒针轴磨损了,把秒针去掉,还能再战若干年

网友:
西铁城都被你们用到倒闭了

网友:
重新换个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铁芯受磁了,就是转子失磁,所以相同的负荷带不动了。。  负荷是指针的重量,45分到0分之间这段爬 ...

以前都是把秒针给去了也是慢几分钟每天。我这次是因为要测试,所以加上秒针来观察。如果那个铁心失磁的话,怎么才能让它加磁,不是靠线圈来产生磁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铁芯受磁了,就是转子失磁,所以相同的负荷带不动了。。  负荷是指针的重量,45分到0分之间这段爬 ...

秒钟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把秒钟短的一端尾部用胶粘一段焊锡丝,调整秒钟两端平衡,就不存在爬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