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伙给点建议,万用表和示波器新手该咋选

楼主(2023-03-01):
本人电子爱好,业余小白,网上学的越多兴趣越浓,能勉强跟工作挂钩的也就是智能穿戴了,一步一步来,最近刚修好一个老掉牙的脉冲充电器,3842+431的那种。

为了奖励自己,打算升级一下老掉牙的9205胜利万用表,上图的那个,其实还是很好用的,精度不能有要求。然后再弄个示波器,后面玩的更明白一些。
有两种方案,多个产品,大伙给出个主意,萌新节约为主,尽量避免踩坑
1、众仪zty万用表+FNIRIS1014D示波器,多多价格112+702=814元。示波器100M的(插个图):

2、OWON HDS272S三合一,多多797元,万用表,示波器,发射器一次齐活,示波器70M,如图:

3、补充问题:  众仪zty和众仪219,哪个更好一些,两者价格差不多,纠结啊,插个图

以上困扰大家帮忙解惑哈,随便讨论,多多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喜欢就先买!然后,以后再买!哈哈

网友A:
示波器1000左右可以买个二手的鼎阳或者普源的示波器了,比这种玩具级别靠谱点! 万用表自己平时玩点小东西,就无所谓了,喜欢哪个买哪个!毕竟你刚开始可能对表要求不太高,也不清楚具体需要什么

网友B:
你自选的套装,已是很实惠的。
买吧。
112的表功能很全了
那个波波也是台式里最低价的吧?

如选示波表?
听说众仪马上要出示波表了,到时候再看看买台波还是手波?

如众仪的示波表是硬件万用表(软件万用表特慢)?
那几百元就可把波表全搞定(更省钱)

这台波好像没内部电池?
看它用5V适配器的
那用手机充电宝,就是隔离波了,修电源很安全(单买差分探头可能比波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1000左右可以买个二手的鼎阳或者普源的示波器了,比这种玩具级别靠谱点! 万用表自己平时玩点小东西 ...

刚开始弄电子,模电先搞明白开关电源,下一步就弄单片机去了,先保持住兴趣慢慢来,二手从哪里买能靠谱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选的套装,已是很实惠的。
买吧。
112的表功能很全了

这个信息太重要的了,虽然没用过众仪的东西,要不再等等,先啃视频边学边找方向

网友:
万用表随便买个自己喜欢的,我还经常使用9.9元的万用表呢。如果需要外出使用,买个带电池的示波表方便,如果只是在家里使用,示波器性价比更好。

网友:
如果你相信FNIRSI宣传的100M是真的,那还不如买他家 FNIRSI1013D 数字平板示波器, 起码平板使用起来很洋气,带电池可以直接测量交流(插电的嘛,你搜下看),后期也没有编码器坏掉(低端货通病)的可能。

1000内的预算,我选择了“璞石 DS4T212” ,虽然屏小点,但是方便,靠他接了几个小活已经挣回几倍票价。

网友:
闲鱼全新UT61E+先用着,攒几个月直接去买普源或者鼎阳的示波器

网友:
闲鱼去买普源或者鼎阳的示波器+百元万用表,最实用

楼主:
OWON272S那一款呢,都不推荐买吗

网友C:
我现在也为示波器发愁呢?买,用得少,不买,有时又确实需要。正品的太贵,便宜的又闲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为示波器发愁呢?买,用得少,不买,有时又确实需要。正品的太贵,便宜的又闲质量不行 ...

我刚看了坛子里大神评测的OWONHDS272S,彻底被种草,都下单了第一个方案,果断放弃了,等下周冷静一下,计划上手272S

网友:
偶尔用用要求不高就买一体的吧,家里房子宽敞就买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1000左右可以买个二手的鼎阳或者普源的示波器了,比这种玩具级别靠谱点! 万用表自己平时玩点小东西 ...

大神啊,收下我的膝盖,我在B站是你的粉丝,评论一下OWON272S呗,让坛子里的评测种草了,欲罢不能啊

网友:
万用表,精度要求不高,还是ut136b+
速度快,价格合适
zt219,速度慢,屏幕不行,缺点也不少的
当然优点也有,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坛子里大神评测的OWONHDS272S,彻底被种草,都下单了第一个方案,果断放弃了,等下周冷静一下, ...

272S 只适合作为辅助补足,并不适合作为唯一的主力示波器,功能太少,甚至连最基本的 RMS 功能也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看了好多测评,越看越喜欢owon,无奈被种草了,今日下单242,这也算个理智的选择吧,PDD517,确认后付款,还是挺香的,期待收货后的拆箱奉献给大家

网友:
我个人而言,对众仪印象不好。还是优利得吧。
示波器我觉得还是搞个二手的实惠。尽量500M的,个人喜欢tek,但平时用的却主要是安捷伦,500M以下示波器自从20多年前毕业后就几乎没用过了,没啥发言权。说是几乎是因为不是绝对没用过,也在展会和演示的时候用过几次国产的,看起来没问题,做正常测试应该没问题,但没在trouble shooting的时候用过,不敢说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