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炸芝麻(1分led怎么样【手动狗头

楼主(2023-03-01):
竟然比以前的元件多一些了,,,,好像比上几个多活了几小时【【【怎么以前3W就一阻容倒反活得久很长

网友A:
这样子了还修啊

网友:
真的惨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了还修啊

不修,就看看炸的都什么用料

网友:
是不是过热造成的?

网友:
便宜货的安全隐患挺大呀

网友:
应该是基板的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
什么东西融了

网友:
阻容的由于电容一般不大(1uF),电流也比较小(60mA左右),整体功率不大,发热也不严重,而这种恒流驱动,电流比较大,功率是够了,但散热不足,热炸了。

网友:
估计有地方过热短路,然后烧电阻。可以拆灯珠用。

网友:
炸得比较厉害啊!

网友:
现在厂家都故意增加电流,降低灯的寿命,以促进消费。要是减小电流,灯的寿命能延长很多倍

网友:
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这玩意像是灯外壳没有密封,进水汽了,水蒸气凝结在电路板上,最终形成水膜导致绝缘失效,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