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二十年前的爱国者USB袖珍小键盘

楼主(2023-03-01):
内部做工还不错,手感和笔记本接近,清理下灰尘,要不接到手机OTG上能用不?

楼主:
挺难拆的,螺丝好几个

楼主:
抱歉网络问题

网友:
转个c口,能用
但是不推荐吧,还是无线香

网友:
跟笔记本的电脑差不多,。

网友:
没坏的话,OTG应该能识别

网友:
弄个转接头就可以连手机了

网友:
剪刀口结构的键盘吧

楼主:
以前曾拆开过大的键盘,里面是个导电薄膜,独立的按键,,,,而这个很有意思,和笔记本键盘类似。

楼主:
外接小键盘,当时比普通的贵很多。

网友:
主控芯片,
不是牛屎,
好评,
寿命会长些。

网友A:
现在见不到铁板了

网友:
精模(JME)代工的键盘,按键使用和笔记本一样的剪刀脚结构,手感当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见不到铁板了

联想、HP之类品牌机的键盘,还是有铁板的,仔细看产品介绍。

网友:
这个键盘做得很有份量,不像有的台式机键盘感觉轻飘飘

网友:
HP之类品牌机的键盘

网友:
现在的都减配,见不到铁板了

网友:
键盘的电路原理一直没什么变化,应该能用

网友:
居然没有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