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AE 64GB U盘用修改CID的方法做的光驱不能启动引导

楼主(2023-03-01):
我的慧荣U盘按照网上修改CID方法做成了3个光驱和一个数据区,光驱用慧荣更新ISO工具成功写入,但是在bios里面看不见光驱,只有台式机硬盘,所以就没有光驱启动引导,意思就是没有光驱不能启动进入pe系统,是不是要用啥软件在光驱镜像写入引导信息?再写到U盘里?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是BIOS下还是UEFI下?

win下的贴图没意义,上UEFI/BIOS贴图。

是不认CD光驱,还是认了不能进PE。

网友:
二楼问的    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IOS下还是UEFI下?

win下的贴图没意义,上UEFI/BIOS贴图。

是看不见光驱,bios启动里面看不见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IOS下还是UEFI下?

win下的贴图没意义,上UEFI/BIOS贴图。

是不认光驱哦,启动菜单里面没有光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认光驱哦,启动菜单里面没有光驱

如果是AMI BIOS,用SMI量产
工具把U盘默认VID/PID(090C/…)
改成其他值再试。

其他BIOS就再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想多区启动的话建议用ventoy,还折腾啥

网友:
你的是不是联系电脑?

网友:
你的是不是联想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