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EN 加镁光QLC掉盘

楼主(2023-03-02):
我的轻薄本上有块镁光的2210 的硬盘 华硕自带的 前几天突然开不了机 有大佬帮忙看看是发生了什么   SMART看着问题也不大  分区能识别  识别一下就直接掉盘 用flashID也能读出来固件信息  就访问分区就一下子掉盘 主控就开始发热 以下是SMART和flashID  有懂的大佬帮忙看看  现在短接ROM点 甚至于连工程模式都进不去(或者说是我短接的点不对,还说是板子损坏)

网友A:
DRAM的大小居然还报错了,QLC你永远不想看到DRAM大小报错,因为一报错里面的数据九成是没救了
你找专业恢复的应该也是不可能100%恢复,顶多5成已经奇迹了,价钱应该最少3000起
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多备份啊,NVME放重要东西是真的不可靠

网友:
QLC 正常 已经硬件损坏 直接换吧。QLC 正常 已经硬件损坏 直接换吧。QLC 正常 已经硬件损坏 直接换吧。

网友:
看看能不能量产有可能是固件坏了 但是文件重要的话   就不能乱动了

网友:
qlc就别救了吧,直接贴u盘pslc算了

网友B:
可以用磁盘软件先修复一下,重新开一下卡,不行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磁盘软件先修复一下,重新开一下卡,不行只能换了,

我 也想换  里面十一个G的绝版文件   很难下载 目前原系统C盘分区变成raw了  d盘正常  就打开一瞬间就掉盘

网友:
SSD存放文件注意备份

网友C:
找高手量量主控和板子吧,发热快的话搞不好有短路的地方,换换也许还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高手量量主控和板子吧,发热快的话搞不好有短路的地方,换换也许还能救。 ...

现在换了JMS的硬盘盒  进ROM 过一会还是发烫掉盘  我又觉得是板子的问题  可是两分区只能认一个  另外一个也只能看到分区下的文件 读不出来也写不进去

网友:
数据难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的大小居然还报错了,QLC你永远不想看到DRAM大小报错,因为一报错里面的数据九成是没救了
你找专业恢复的 ...

好的好的  多谢大佬了 已经有心理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