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判断电脑是否支持VT虚拟化技术

楼主(2023-03-02):
查资料偶然看到的。
      VT(*全称是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是一种虚拟化技术,开启后不仅能解决模拟器启动失败的问题,还能大幅提升性能使游戏运行更流畅,同时对电脑还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VT (*全称是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是一种虚拟化技术,开启后不仅能解决模拟器启动失败的问题,还能大幅提升性能使游戏运行更流畅,同时对电脑还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VT (*全称是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是一种虚拟化技术,开启后不仅能解决模拟器启动失败的问题,还能大幅提升性能使游戏运行更流畅,同时对电脑还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

   需要进入BIOS开启,具体网络查找,下面的仅供参考。
1) VT选项一般偷偷隐藏在下面几个菜单中,看到它们就点进去找!
中文:高级 / 处理器
英文:Advanced / BIOS Features / CPU Configuration / Security

2) VT选项一般化名为以下几种之一,可以再仔细看看!
中文:Intel虚拟化 / 虚拟化技术
英文:Virtual / Virtualization / VT-x / VMX / SVM / Secure Virtual Machine /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网友:
最近这些年的CPU基本都支持,但是有的需要去BIOS中开启一下

网友A:
从来不玩游戏,还需要这个吗?

网友:
开启后还需要系统支持。

网友:
Advanced / BIOS Features / CPU Configuration / Security  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在主板BIOS里,Intel一般缩写为VT,AMD是SVM。

网友:
因主板和bios而异,但都是在CPU选项中。近几年出的cpu应该都能支持吧,除非是低功耗的如d525等cpu

网友:
给大家补充BIOS开机启动按键

网友:
现在新的cpu都是能支持虚拟化的把   这个功能已经不是新的功能了

网友:
有些模拟器启动时会有提示需要在BIOS中打开VT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玩游戏,还需要这个吗?

有软件需要这个功能支持

网友:
虚拟化打开了之后在模拟器类应用中会有较大的性能提升

网友:
安装虚拟机的话一定要开才能安装

网友:
这个要看cpu的

网友:
现在的CPU基本都支持虚拟化,至于开没开,任务管理器看一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