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洗衣机的公斤数和件数

楼主(2023-03-02):
洗衣机购买的时候都是说几公斤,常见的6-7-8-9-10,但是洗衣粉配比都是多少件。
这个几公斤是说干衣服还是湿衣服?
几件和公斤怎么兑换?
几件说的是衬衣还是外衣?
床单被罩相当于几件?

网友:
公斤数说的的干的,而且是最大值,洗衣粉我都是随机。

网友:
几公斤,通常说的是干衣服,但不同材质的衣料,对桶的容积影响又大

所以,这个几公斤,只是个大概参考,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买就往大的买,买桶容积大的买

有些标着10公斤,但桶的容积还没有8公斤的大,这是因为电机功率的影响

所以,标识的几公斤,和桶的容积、洗衣机的功率有关系

网友:
公斤数说的的干的,而且是最大值,几件则是根据衣服的材质有运动,纯棉和化纤等才投放清洗剂

网友:
属于个人偏好和效果,没有定论,不能太糨

网友:
桶越大越能装,单看指标没啥意义。

楼主:
昨天问完这个问题,浏览器就推送这些,是不是偷听我说话了

网友:
估计这几公斤只有厂家清楚是怎么定的,估计就是用来限定电机功率和内部各部件的负荷能力的

楼主:
那就是说公斤数是一个干衣服指标,涉及到容量,功率,但是不能把桶放满,
还有就是洗衣粉的量,件是什么样的衣服?
还有一个问题,漂洗干净有没有一个定量?例如dts值?

网友A:
公斤数只对带干衣功能的洗衣机说的,不带干衣的机器只有洗的干净和洗不干净的区别!

网友:
应该说的是干衣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问完这个问题,浏览器就推送这些,是不是偷听我说话了

现在手机的麦克风很恐怖的!时刻在监听,加上越来越厉害的语音识别技术,想想都可怕。那个厂家能出一款带麦克风机械开关的手机,我一定买一台!

网友B:
洗衣机上都有一个水位和洗衣粉指示牌的,我按上面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上都有一个水位和洗衣粉指示牌的,我按上面的来

就是说那个牌上写的东西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斤数只对带干衣功能的洗衣机说的,不带干衣的机器只有洗的干净和洗不干净的区别! ...

公斤数是洗衣机的一个参数啊,不分型号规格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那个牌上写的东西如何理解

唉,应用产品,没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干的时侯,放进去,在桶里面占80%就不要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斤数是洗衣机的一个参数啊,不分型号规格都有

谁洗衣服还去称衣服多少斤两吗?没有吧!
都凭感觉放的,不可能把洗衣机里塞得满满当当!
正常人都能理解塞满了肯定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洗衣服还去称衣服多少斤两吗?没有吧!
都凭感觉放的,不可能把洗衣机里塞得满满当当!
正常人都能理解 ...

感觉是有一个参考,例如楼上说的八成满。下一个问题是几件说的是衬衣还是外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有一个参考,例如楼上说的八成满。下一个问题是几件说的是衬衣还是外衣? ...

市面上大多数洗衣机8KG和10KG内桶是一样大的,但烘干能力却不同。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实际意义不大。
你不会因为洗衣机是8公斤就拿一件衣服出来再单独洗。
只有买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洗床单四件套,至于衣服袜子什么的一般三口或者四口之家,哪怕是6公斤洗衣机一天的换洗衣物也能一次洗完,何况很多家庭还会把老人小孩夫妻的衣服分开清洗。甚至分洗衣机洗。
那种喜欢把脏衣服堆一起成山后再洗的家庭除外!

网友:
有的是衣服重量,有的是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