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难闻的空调气息:冬天空调制热的时候,房间里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楼主(2023-03-02):
各位经验丰富的专家们,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冬天空调制热的时候,房间里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网友:
你的空调要清晰了

网友:
你的空调需要换新机、、、、鸟。

网友:
空调太脏引起的,要清洗了。

网友:
一般是房间的烟雾导致的。尤其是吸入了二手烟

网友:
内循环是这样的,吹一会儿,然后关掉,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再吹

网友:
清理一下过滤器,出风口,散热器

网友:
空调内机脏了嘛..........散热器片上,灰尘多,洗出来的水能让你吐

网友:
滤网,还有里面叶片上面,是不是有灰尘或者发霉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空气清新剂

网友:
想最简单的就换新,要不就拆开,好好清洗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空调关了

网友:
电加热 一热就有味道

网友:
用辅热也会更明显

网友:
原液84放在喷壶里,一瓶一起喷到蒸发器里,过10分钟后再灌3瓶清水喷进去清洗,再开空调就应该只有淡淡的84味道,比市面上买的空调清洗液清洗泡沫效果好的多!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空调内机脏了.清洗下.

网友:
空调冬天开暖气确实没有夏天开冷气舒服。

网友:
风机滚轮最脏,整干净就好了,或者简单有臭氧的紫外灯点亮开空调个把钟头也有效果

网友:
各种”剂“”液“在辅热的高温下总让人感觉不放心,
其实清水就可以了,
过滤网拆下来洗,
蒸发器翅片喷清水,多喷几次。
风机叶轮抹布耐心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