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23-03-02):
已经解决,封贴

网友A:
全英文的,帮不上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英文的,帮不上你了.

谢谢,帮忙顶一顶也行。哈哈!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看英文教材

网友B:
t1箭头所指信号C位置对应td稳定的时间,那么t1就是t1箭头所指的点到信号C稳定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箭头所指信号C位置对应td稳定的时间,那么t1就是t1箭头所指的点到信号C稳定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理解吧。 ...

谢谢老师,图解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图解一下好吗?

乱猜的,毕竟机翻意思不够准确。

网友C:
没看到你手里的具体教材,只能根据FPGA设计时的常识来说明。Tc不是C总线门电路的物理时间延迟,而是整个逻辑上的改变的时间。
时序逻辑电路里最重要的信号就是时钟。可以简单的把T1理解为D总线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才能通知C总线改变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手里的具体教材,只能根据FPGA设计时的常识来说明。Tc不是C总线门电路的物理时间延迟,而是整个逻 ...

图书名称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手里的具体教材,只能根据FPGA设计时的常识来说明。Tc不是C总线门电路的物理时间延迟,而是整个逻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18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