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360儿童手表磁吸充电线

楼主(2023-03-02):
『X折腾』拆修360儿童手表磁吸充电线

一条手表充电线

细看这个位置好像有点细

撬开,已经已经分离了

孩子使用,没轻没重

只得做个接血管手术

耳机漆包线材质,烫锡才能焊接

焊接好

用胶恢复

然后一顿一顿又一顿。。

网友:
这一顿又一顿的受得了?

网友:
这设计,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儿童手表用上磁吸充电线,算是新一代了。我的是用直插式手机充电器充电。自己能修真好。

网友:
恭喜楼主又有好吃的了

网友:
第一次看充电线内部

网友:
板子上还设计了数据线的位置啊,手表上是否四个点?加上两个触点是否就可以刷手表了?

网友:
这样容易断的?

网友:
维修不断,饭局不止,一顿一顿又一顿。。

网友:
完美修复,一顿一顿的不要

网友:
一顿饭的问题又解决了

网友:
小孩子用东西很费啊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估计能省两块五!

网友:
线被拽断了,线皮都变细了。

网友:
自己能修真好

网友:
竹笋炒肉比较好,我一直吃着长大的。

网友:
不用打点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