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电脑时间日期停留在关机的时段

楼主(2023-03-02):
我其中的一台电脑最近关机后再开机发现不能自动启动需要按f2才能进入系统而且日期时间也停留在关机的时段,请问是不是电池坏了呀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

网友:
估计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BIOS电池问题,极少数时候是主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主板電池壞了 換電池吧

网友:
以前我的本本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也问一下,我的电脑时间怎么也调不对,换了电池也没有用?会不会上面的晶振坏了?就是开机调好了,过一会就时间变慢了

网友:
检查主板电池和晶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我的电脑在查看系统日志时候会有记录系统关机,但在开机后会有日志系统时间从啥啥时候调整到啥啥啥时候,也就是从关机时间调整到开机时间

网友:
换个纽扣电池?

网友:
主板电池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

拆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只有0.5伏电压确实是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也问一下,我的电脑时间怎么也调不对,换了电池也没有用?会不会上面的晶振坏了?就是开机调 ...

这个情况我倒是没有遇到过倒是之前有一块主板的电池触片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自己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也问一下,我的电脑时间怎么也调不对,换了电池也没有用?会不会上面的晶振坏了?就是开机调 ...

遇到过,晶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也问一下,我的电脑时间怎么也调不对,换了电池也没有用?会不会上面的晶振坏了?就是开机调 ...

前两年我的电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当时到处搜索,到处查询,设定不允许调节时间,也是好了,但还是不稳定,最后,还是反馈到火绒官方后才彻底解决,怀疑是某种修改时间的病毒,因为刚开始是一台电脑出问题,后来是家里的几台电脑都出现同样问题,xp,win7,都是这样,重装系统也不行,你可以安装火绒安全软件试试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直接先换电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