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没几个懂得

楼主(2023-03-02):
    坐标东北,室外温度11 °C,室内温度25 °C 。

某种人感觉太热,非得开空调! 开了一上午说空调坏了,不制冷,也不滴水。速找来空调安装人员维修,
维修人员检查后说没问题,用遥控器调到加热模式,出风口用温度探头测温38 °C,并告知加热模式没问题空调就没问题。
与维修工沟通中,维修工说:“空调冬天不制冷,夏天不制热!“。
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有几个人马上感觉智商受到侮辱,愤然语言攻击维修工,维修工红着脸默默走了!
请懂行的给个说法~~~

网友A:
室外才11℃,不能开窗吗

网友:
空调冬天不制冷,夏天不制热!

网友B:
就不能把窗户打开点儿?

网友:
二楼说的对,开窗通风换气调温

网友C:
维修工没说错,你这是空调,不是冰箱。
绝大部分空调的制冷下限温度设定是18度,低于18度的室温,就不会工作。
制热的下限温度也是18度,室温高于这个值,空调也不会制热了。

网友:
室外温度11°估计室外机的探头认为制冷条件不够

网友:
空调大概的工作范围,但是,室温25°应该是可以启动制冷的,而且室外才11°,那工作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唯一的可能是室外温度过低,造成控制板误判,然后保护装置启动了,空调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才11℃,不能开窗吗

这个地区春天风沙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工没说错,你这是空调,不是冰箱。
绝大部分空调的制冷下限温度设定是18度,低于18度的室温,就不会工 ...

室温高于18度应该是可以制热的,18度的室温实际上冷飕飕,我经常把空调设置到2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把窗户打开点儿?

有些地方喘气都要花钱,全密封的,新风系统,空调系统,都是些不差钱的

网友:
这空调没问题,脑子有问题

网友:
刚才我也开了一下空调,是为了测试一个电流表,结果只有0.2A电流,压缩机没有启动。
以前的空调冬天能制冷,夏天也能制热

网友:
应该是可以制冷的吧,又不是自动空调,你调制冷模式空调不制冷,估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
室外温度低于空调能限定的最温度就不会制冷了,因为它以为你会开窗。

网友:
很多人对于空调只是以为降温使用的,习惯性的将空调温度设定到最低,如16度。当然也有知道空调可以制热,习惯性的将空调设定到32度,因此这类人应当归类为不懂空调。其实作为标准的空调应当是有五种功能,除了冷热,还有通风,换气和抽湿。在抽湿和制冷状态下压缩机都在工作,空调中也有水流出。

网友:
设置时下了工作温度。

网友:
一般的空调在室内机面板下有个试运行掣的,待机状态下一按即进入制冷运行

网友:
可制热亦能制冷。

网友:
维修工说的好像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