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坏的led灯,散热啥的扔了,留下灯芯,应该也用不到吧

楼主(2023-03-02):
废话不说,上图

网友:
好多的灯珠啊,应该有年头了,现在的都好少的灯珠

网友:
说不定啥时候就有用。

网友:
板的温度不低,烤到变色。

网友:
散热是铝吧,你扔了?

网友:
灯板看着不 错,散热其实也可以留着备用

网友:
或许哪天自己的灯。。。。。。

网友:
替换件用了有些

网友:
现在的灯板散热没有这么好的

网友:
算下来功率不小哦。现在的灯板没有那么密的灯珠了。

网友:
做备件留着用。

网友:
可以代换灯珠

网友:
驱动如果没坏,更换几个灯珠就满血复活了。。。散热片为什么丢了啊

网友:
灯珠互换下能修好,配7瓦驱动很耐用。右边我以为是铜基板,仔细看是反光颜色。

网友:
留着做配件,但估计也用不上

网友:
光衰很严重吧!

网友:
留着,也许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
撤零件备用

网友:
这散热不好,板子都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