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刷固件成功后bios中还是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3-03-02):
金士顿s400,120g固态硬盘变成satafirm s11,没有短接,刷sbfk71固件到85%后报错,重启后bios就检测不到硬盘了,短接后重新刷入sbfm71.2成功。重启后bios中还是找不到硬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颗粒可能挂了

网友A:
PS3111固件早公开了,找MPtool直接开卡

网友B:
让盘断一下电再插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111固件早公开了,找MPtool直接开卡

是否需要转接板?mptool软件中刷新一下找不到ssd,系统中能找到ps3111驱动器(20M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盘断一下电再插上试试

试过了,不行,现在只有短接才能认盘ps3111(2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盘断一下电再插上试试

我没用USB转接板,直接插SATA接口刷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记得金士顿用的不是通用版本,而是特殊版本,毛子列表中有说明

网友(2024-02-26):
请问如何短接?

网友:
新手请问短接脚位置?是最下方的两个圆孔吗?在内存芯片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