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E参数修改MAC的mark

楼主(2023-03-02):
参考链接
https://blog.csdn.net/afterain/a ... tm_relevant_index=2

1. 备份路由器的CFE和NVRAM文件,备份cfe和nvram的命令如下

   打开命令窗口,telnet 到你的路由,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路由器,接着输入以下命令

   dd if=/dev/mtd/0 of=/tmp/cfe.bin

   dd if=/dev/mtd/3 of=/tmp/nvram.bin

2. 安装winscp,然后运行winscp,右边第一个框填上路由的地址IP,中间那行的第一个框填登录的名字,

   旁边的框填登录的密码.最后在最下面的协议里点选SCP,然后点连接上登陆到路由器

3. 进入winscp,分左右两个框,先在左边框中新建一个文件夹(名字自己起),在右边框中可以看到路由器的内容,双击上面的/tmp目录,

   可以看到/tmp目录下有cfe.bin nvram.bin两个文件,将其选中并拖动到左边框中进行备份

4. 修改CFE文件,先将备份出来的文件重新复制一份保存备用,以备将来恢复使用。然后在使用WinHex .查找sdram_init,并作出相应修改,最后保存修改.

     (WL520GU原文件内存是sdram_init=0X000A直接修改到:sdram_init=0x0012)保存后刷回就可激活64M一劳永逸

     如果是下载到其他备份的CFE,就要修改MAC地址了,具体方法是查找 et0macaddr= XX:XX:XX:XX:XX:XX (XX=实际地址) 修改为机器背面的MAC地址,保存回去(实际MAC就一个,其他接口都是+1+2系统自己算出来的)

5. 再次运行winscp,先点左边框中找到修改后的cfe.bin,在右边框中双击上面的/tmp目录,可以看到/tmp目录下的文件,将左边的cfe.bin文件

   选中并拖动到右边框/tmp目录下,完成修改好的cfe.bin上传

6. 打开命令窗口,重新Telnet到路由,输入用户名,然后是密码登录路由器,接着输入以下命令

   cd /tmp

   mtd write cfe.bin cfe

   mtd write nvram.bin nvram

   nvram commit

   reboot

   路由器会自动重启,完成CFE刷写 .重新复位次就可看到效果了。后续我会陆续查找和整理其他路由CFE。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个我试试看,不错的教程

楼主:
光修改了MAC,没修改WPS。。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导致不开机?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163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