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YUNLAI云籁IP广播功放

楼主(2023-03-02):
有个功放没声音,里面还有异响,估摸着是有问题了,本人电子爱好者,也不是什么专业维修,喜欢捣鼓所以就拆开清理一下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功放为IP网络广播功放,可远程连接播放,有定压输出。不多说开拆开整。

后面有三组AUX和一组输出AUX,功率输出为定阻+定压的三个高压输出,单声道。

拆开内部总图

各模块板子
功放主板

温控风扇

各种水泥电阻

功放管子

网络接口板子

大水塘板子,感觉大水塘是套娃

音频信号输入输出的AUX板子

这个估计是保护板子

12V电源板子

各种电位器的板子,音量调节,均衡什么的

开关和指示灯

两个大环牛,左边是输出牛,右边是电源牛

下面为异响的板子,是板子上的继电器响,感觉像是驱动电流不够导致不停吸合和跳开的声音,检查了一下发现继电器滤波电容爆了,导致带载 不行,找了个参数相近的电容更换后安装回去测试恢复正常,继电器吸合就一下嗒的声音,接回原位测试声音恢复正常。请无视那黑漆漆的松香

故障还好挺简单,就换个电容完事了,修完收工

网友A:
用料看着不 错,技术好小故障手到擒来

网友:
修好做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看着不 错,技术好小故障手到擒来

瞎折腾,只能弄弄这些小故障,用料看着不错,但不能细究,比如那个大水塘捏着感觉有点弹性

楼主:
修好装回去了,貌似接线的时候还把两根喇叭线接反了,不过貌似定压的不分正负也懒得去换了

网友:
那俩大牛,大概率是驴心

网友:
看着像用各种成品板的组合品,总体用料和做工还可以

网友:
环牛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见识过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