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卫生间漏水,洗脸时想到一个办法

楼主(2023-03-02):
为什么是洗脸时想到一个办法?洗脸时看到的。

这个脸盆几年前打了个洞,用这个胶补的,一点不漏。也是我补的。
我用这个胶给瓷砖做美缝是不是可以呢?
把地砖及墙砖,及地砖与墙砖接缝的地方,都好好刮下。

我想试一下用这个胶做卫生间的美缝。

网友:
看着不怎么好看

网友A:
补的是不太好,如果全涂上,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的是不太好,如果全涂上,会不会好点?

全涂上,皮皮还是会掉的。

网友:
有瓷土最好,同种料修补粘合力最好。

网友:
试试   付诸行动

网友:
劝你别用这个试,这个是硬的,美缝胶是软的,热胀冷缩的时候美缝胶可以提供伸缩空间。

网友:
这是塑钢土吧,白色的久了会有偏色没那么白了

网友:
补丁那个位置贴一个有图案的贴纸

网友:
现在有成品的美缝剂,颜色多样,持久美观。

网友B:
渐渐的等于自己做了个瓷砖

网友:
你猜为什么贴瓷砖要留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渐渐的等于自己做了个瓷砖

卫生间不大,一平方多一点,全部用这个做一个底子也比砸了重做费用低。

网友:
大洞用硬性的,缝隙用柔性的比较合理。

网友:
伸缩缝不能硬连接吧?

网友:
上面贴个铝膜纸上去,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卫生间不大,一平方多一点,全部用这个做一个底子也比砸了重做费用低。 ...

硬性的胶片,面积大了会开裂,特别是瓷砖缝隙形状不规则且不会有多少厚度,胶体与瓷砖间只要日久难免裂缝几处,密封作用就失去了。

网友:
买一个也不需要多少钱吧,还能得到老婆的表扬。

网友:
楼主这个做得太差了,看看别人怎么做的,补完后最后要喷漆才行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0 ... l=&source=video

网友:
嘿嘿,大千世界两个最没解的物理现象,一个是各种漏水,水管,屋顶,压力容器。另一个是堵塞,下水道,马桶管道,血管,,,,,,不去努力动它,光凭时间千年不会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