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互刷系统,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吗?

楼主(2023-03-02):
不同品牌的手机,互刷系统,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吗?在哪些手机上试过?使用经验怎么样?
我实验过两次,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按道理是可以刷的,但是,刷机软件不太支持吧

网友:
驱动啥的都不一样啊 刷进去不是变砖了  同品牌的相同硬件的不通型号的刷进去都砖

网友:
可以试,但是要跳过认证,即使刷机成功,但手机的各项功能不一定能用,因为软件调用和硬件的适配不一样。

网友:
这得有多闲

楼主:
谁没有自己的空闲时间呢?

网友:
有可以互用的,但不是通用

网友:
肯定不行,系统更新就是为了完善,就好比电脑不装驱动一样

网友:
早期的手机貌似可以刷,系统好像有通用性。现在的手机,很难了。

网友:
刷不进去的

网友A:
我以为是手机给手机刷机呢

网友:
之前就有啊,小米系统匹配过很多手机,魅族系统也一样。

网友:
关键部件差不多的可以
曾经我的两线乐1就刷了小米

网友:
十年前小米miui就适配了很多机型,现在不流行了,各家ROM都做的各有特色了,但还是有很多做rom的

网友:
不相信你能互相刷,除非同型号

网友:
有!变成砖头了

网友:
有的手机可以互刷的,个别的可以启动,有的硬件不正常等!多数的是不能通用的,刷机包和windows镜像不同,刷机包只有这个手机的驱动,windows镜像有好多的硬件驱动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手机给手机刷机呢

现在可以了!你在网上搜索下,应该有结果,只是没有电脑方便

网友:
刚开始用安卓手机时刷过,那时候刷机包好找。当时用的Motorola ME525,刷成525+,安卓2.3.4,好像是,后来刷成小米的安卓4.x,体验不好又刷回来,那时候 机锋,安智,论坛都很热闹

网友:
以前有刷过,不过现在互刷很容易变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