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痒在抖店6.5买了个兴信泰XXT.201插排,拆了看看,你们敢用吗?

楼主(2023-03-02):
一时手痒在抖店抢了个21孔的插排,主播太热情,氛围太好,一时没忍住,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A:
没事儿,插几个充电器啥的还是够用

网友:
ccc是假的,真的里面有数字编号吧

网友:
看上去有点单薄,小功率电器没问题

网友:
弱鸡了。乐色货

网友:
太坑了,不安全

网友:
插电风扇、手机充电器,可以将就用用。

网友:
其实这种插座内里都行,就壳太薄,容易老化发脆,连修都没法修

网友:
小功率电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儿,插几个充电器啥的还是够用

不能用的,质量实在太差了,怕着火啊

网友:
就看铜厚薄了。窄是肯定的

网友:
小功率用用问题不大

网友:
这价位估计电源线是铜包铝的,换根铜质线带1000W以下的小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
铜片的弹性若是不好的话,尽量不要查大功率的用电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用倒是可以,大功率的就别想了。

网友:
这铜条没问题吧

网友:
这外壳看着就不咋样,不平整

网友:
这个比用细导线来的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