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维修对讲机座充

楼主(2023-03-02):
简单维修对讲机座充

故障是充电器电线断了,直接拆开焊接到主板,交代不要拉,正常使用

充电器头断

充电座

拆开

拆开

拆开

拆开

焊接

焊接

网友:
看着都挺简单的

网友:
充电座内部空间够大的话,可以将电源板放里面,使用8字座外接电源。

网友:
这个也是4056的吗

网友:
看不出啥结构

网友:
简单降压限流。

网友:
自己用是可以的,但如果维修是交不了差的。

网友:
电源简单,通过电流可能不大

网友(2023-04-09):
锂电充电芯片有散热片,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