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一个车机点不亮,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23-03-02):
接口定义如下:

目前10脚接入12v,12脚和19脚接地,无法点亮。方控和ACC什么的要接线吗?

网友A:
13脚ACC要接正,

网友:
开机的必要条件是ACC需要接电源正极。如果不开机说明有故障。方控先不用管

楼主:
感谢感谢楼上的各位大神,结贴了……

网友:
看这接口像是方易通方案的车机
ACC+ VCC   GND3根线

网友:
acc也接正极12V

网友:
ACC和电源都接上+正极,- 负极接地,打开机器应该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10、11、13接+12伏。12、19接地,电源部分就这些,其他就想怎么接就怎么接了。

网友:
10 13接+  12接-

网友:
ACC就是运作电源输入啊 必须和+电并一起

网友:
這事兒簡單吧 12V 和 常電12V  地線  三根線都接好

网友:
10脚电源+、11脚小灯、13脚点火开关(Acc)同接+12伏,12脚电源-、19脚接地。

网友:
“电源+”和“ACC”接电源正极,“电源-”和“地线”接电源负极。如果还不能开机,要考虑CAN总线了。

网友:
这个不错,接口说明就贴机子上了,还这么详细

网友B:
我只记得有一个需要借12V,是断电保存用的。这是什么牌子的?居然有方向盘控制线?我也去淘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记得有一个需要借12V,是断电保存用的。这是什么牌子的?居然有方向盘控制线?我也去淘一个 ...

现在随便一个安卓导航都有方控线,没什么稀奇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随便一个安卓导航都有方控线,没什么稀奇的吧。

安卓机啊,那还是算了,我的新安卓机都给卖了,你猜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机啊,那还是算了,我的新安卓机都给卖了,你猜啥原因?

原车机方控好像走的是can线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背灯故障修好了。原因是背灯条脱焊……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A:
13脚ACC要接正,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估计是can主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