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容量测试问题

楼主(2023-03-02):
测试18650容量,四线二线测试有区别吗?

电子负载买的盘成电子的成品。

新买的大有5.2电池包三星25r的,看序列号应该是21年7月的。
闪充充满,5A放电也就是1c放到12.5v最多放出4960,我看卖电池的拆机电池10A都能放达标。
新买的8.0电池包里面是绿色电池应该是21700索尼c6a,电子负载最高7A放电到12.5v放出来是刚好达标的,甚至于4.0海四达7a放到15v都达标。

所以如果我换成四线测试三星25r会不会容量多一点?
还有就是四线测试用一样粗的线有影响吗?我看四线测试好像都是两粗两细,我问盘成卖家说用四粗线不碍事。

网友:
大电流线,必粗粗。电压检测线,没有电流,粗细无所谓了!当然,你一定要粗也不是不可以,厂家只是为了省钱。
相比于测试精度,还是有影响的。以你的5-7A放电为例,可以在放电的时候测试线上压降,比如粗线上压降有0.1v,那么两根线,就有0.2v了,
如果设置截止电压2.75v,那么实际电池端电压2.95v的时候,放电仪就会关断了。
如果测量电压高,影响会小很多。可不可以忽略,取决于您对精度的追求。
另外,测量电流小,影响也小。
总之,电流越大,影响越大,电压越低,影响越大。反之亦然。
另外,压降包含了接触电阻的压降,插接件的压降,总之,系统所有连接的压降,都被计算在内。
而4线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管中窥豹,难免偏颇,恳请指正。

网友:
四线测量电压误差肯定是少很多的,细线用于电压测量。电流越大测试电压下降越大,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不用太准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看一楼,解释很到位

网友:
容量测试不像内阻测试,都无所谓啦。。。

网友:
真4线和2线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放电时测得的电压的精度。

真4线,4条线是相互独立的,2条粗的走大电流(用细线也没影响,只要过电流时不会熔断、起火就行),另2条细线只测电压不过电流(实际是有<1uA的测量电流的),这样在测量时就不会有线阻的影响。

2线的,则电流越大,线阻造成的误差就越大。

但最终对电量的测量精度,还要考虑仪器采样精度、电池的放电曲线特点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解惑,可以用粗线那我就放心了,直接买两条一样的粗线四线测一下试试了。

令我很困扰的问题是,同样放电条件及参数,4.0海四达放电到15v就达标,5.2三星25r反而放到12.5v都不能达标,若不是电池太多了,想买个5.2/5.0的海四达测测。所以三星25R真的就比国产好吗?没有更大电流放电的条件,也就没办法测试大电流放电如何了。

网友:
一楼解释到位。  另外, 三星比国产电池好在循环次数和衰减上,   新电池第一年400次循环内不一定跑得过国产电芯。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仅仅是测试容量的话其实四线和二线测出来的数据几乎没有区别,去看看专业电子负载吧,平常使用一般只用二线测试,前面2个巨大的接线柱(当然专业电子负载也可以开启四线测试,要另外从机器后面再接2根线)。

我曾经也有四线二线的疑惑,所以自己也专门对比测试过,的确几乎没有区别。 下图就是我的电子负载正在测试超级电容。

网友:
三星应该是0.2C的测试电流。

网友:
四线2线会有一点区别,但区别不会太大,看下电池的放电曲线就清楚了,主要是放电电压一般都是集中在某一电压,常规的18650在3.8V左右比较常见,那放在2.5V和3V容量差异就不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