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就是东成吗?

楼主(2023-03-02):
把东成电锺电池借电出来给T12供电,发现电池过放电,折开看看根本就没有保护板,大家看看,还不如杂牌呢

东成电池

2并5串

正面

反面

下面是杂牌保护板

网友A:
这属于设计缺陷了

网友:
真东成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买到的假货,不是设计缺陷。如果说整体放电保护可以做到机器里边,但单组电芯低压放电保护应该有的,单组电芯充电过压保护也应该有。

网友:
手头重要的工具都是东城的,质量是没话说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买的二手货,上一家把坏保护板的元件铲掉了,改成直连后卖给你了,或者你借给别人被搞鬼了。

网友B:
和大有的模式一样,欠压部分在主机上。你是把电池转接到别的设备了吧。

网友:
如果东成的原始设计就是这样,那他的售后岂不是要忙死了,所以,这个锅东成不背。当然,有些大牌货的电池保护是做在机器里和充电器里的,但每组电芯的控制也要接出去的,电池组的触点要很多才行,正负极加上4个电芯抽头和一个热敏电阻,至少要7个触点才行,楼主这个才两个触点,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大有的模式一样,欠压部分在主机上。你是把电池转接到别的设备了吧。

你说的有可能,欠压在主机内,不然会过放电的。过充保护应该在充电器里面。

网友:
不懂就不要瞎说,保护是要配合机身的!!!你把电池单独作为它用时(转接给其它牌子的机器也不行),就失去了保护作用!!!世界上所有的大牌工具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垃圾山寨货不讨论),必须配合机身时才能提供保护!!!

网友:
东成说他不背这个锅。。。。。。。

网友:
只能说你对厂家设计不懂,东成,大有,威克士,博世,得伟,等很多品牌,电池欠压保护功能在机器里。过压在充电器。不了解乱用,出问题就说质量不好。

网友:
常见的几个大牌子里我就知道 米沃奇12Ah电池有保护 电压低会断电,小容量的也没有。别的都没有保护,保护都在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设计缺陷了

这怎么是“设计缺陷”?就是偷工减料吧

网友:
你的和我用的都不一样,你这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里面不是东成的

网友:
如果电池保护板设计到机器,那这厂家也是吃多了,电池应该和保护板一起才行,不然被短路了谁负责,

网友C:
欠压保护在机器里,过压保护没有,厂家对电池自信才这样,当然也是偷工减料了。不过现在大品牌电池设计都差不多这样,反而杂牌子保护板贼好。东成18V电池保护板功能很全,20V就缩水了。不转接别的不容易坏的。电池是消耗品,大品牌给你加个保护板电池起码贵50块钱。买单的还是消费者,既然厂家敢干说明还是没问题的。用就完了,顺便我的东成和你的一样,电池肯定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欠压保护在机器里,过压保护没有,厂家对电池自信才这样,当然也是偷工减料了。不过现在大品牌电池设计都差 ...

图上白色那一坨不就是保护芯片吗?楼主没搞懂吧,怎么可能电池没保护,而是光屁股,

网友:
没有保护板可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