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淘的剪线电源,哪边接220V?带12V有源2.1音箱可以吗?

楼主(2023-03-02):
(图片)

网友:
看看线圈线径,粗的线圈引出线是12v,细的线圈引出线是220v;可以给有源音箱用,但是音箱里面必须有整流滤波电路,因为这是12v交流输出。

网友:
这是个12v交流变压器

网友:
你用万用测电阻值,大的是初级

网友A:
红蓝线肯定是交流输入,黑黑是12V交流输出

网友:
建议还是量电阻靠谱

网友:
这种看不到线头的最好量一下,要不接错了就废了

网友:
电阻大的那组线接220

网友:
找一个220v的灯,和两端各串接一次,看灯的亮度,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量电阻值或看看线径粗细,线径细的接220V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测电阻值

网友:
量电阻,大的220

网友:
电阻大的、线径细的接220V

网友:
有经验的一看漆包线线径就知道了。没经验就万用表量阻值,再不明白还是别折腾了,安全第一

网友:
这还是用了一个很大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蓝线肯定是交流输入,黑黑是12V交流输出

如果12v接入220v,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会怎么样,会不会烧了?

网友:
你用万用测电阻值

网友:
这个电源居然是输出的是交流。

网友:
进来学习,日后备用